[其它应用] smbus读写怎么搞

楼主(2021-07-03):
sh79f329的smbus怎么读写

网友A:
你做的是什么啊

楼主:
最近在做电池管理,想用329来管,可是smbus老是休眠,怎么办,哪位有51的驱动?

网友B:
厂家能提供吗?

网友C:
找代理商去问一下吧

网友D:
不明白SMBus休眠是什么意思。
说一下你的具体需求,我们来讨论一下。

楼主:
嗯,我私下来联系你吧

网友E:
刚好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代理商有提供DEMO程序的。 你的模拟前端ADC电压测试调通了没

网友F:
这块比较棘手,你有头绪了?

网友G:
SMBus有中断不?是不是在中断ISP里处理?

网友H:
代理商有提供DEMO程序?

网友I:
怎么联系代理商要DEMO?

网友J:
我也在搞这一块,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K:
SMBUS是普通的类似I2C的驱动,直接用IO模拟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可以直接用IO进行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