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时不时的总线上会有个别芯片坏掉 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03):
时不时的总线上会有个别芯片坏掉 怎么回事?

网友A:
485的收发器通常需要比较完善的外围保护电路,适应浪涌,ESD等恶劣环境。

网友B:
485的收发器通常需要比较完善的WW保护电路,适应浪涌,ESD等恶劣环境。

网友C:
你可以将收发器的外围电路贴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D:
你可以将收发器的WW电路贴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E:
485的收发器通常需要比较完善的外围保护电路,适应浪涌,ESD等恶劣环境---有道理

网友F:
485的收发器通常需要比较完善的WW保护电路,适应浪涌,ESD等恶劣环境---有道理

网友G:
主要可能还是ESD,或者浪涌等导致,外部是否有TVS管,PTC保护?

网友H:
最好可可以增加隔离器件做隔离485通信。

网友I:
LBC184的ESD等级算不错的了,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看下.有没有TVS怎么放的, PTC等?

网友C:
保护电路一定要做好。对供电电源的保护电路也要加强。

网友J:
这个只要不影响其他芯片的工作的可暂时不管的吧。。

网友K:
这个要考虑你所选择的芯片的耐受电压与电流的了。

网友L:
是什么总线呢?485吗?485没做好的话,确实容易坏的。

网友M:
静电防护是否做得到位。。

网友N:
芯片焊接的温度是否过高。。。

网友O:
外设不当热拔时电路的瞬时电压过高。。

网友P:
芯片损坏同时造成周边线路损坏

网友C:
接线的时候不注意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J:
加tvs管试试看

网友Q:
是不是有瞬间电流冲击

网友R:
峰值电流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