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寄存器有什么用?

楼主(2021-07-03):
PIC18F25k80的ccp捕捉模式怎么弄?

网友A:
这个寄存器存的什么数据啊?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把CCP2的PWM波形输出到CCP5上?

网友B:
是CCP2/5都为捕捉模式么?

网友C:
输入捕捉功能就是每当捕捉事件发生时,将TMR寄存器里的值捕捉(你也可以理解为复制)到捕捉寄存器里。

网友D:
捕捉寄存器的值要在下一次捕捉事件发生前读走,否者会被覆盖。

网友E:
CCP2、CCP5是两个一样的独立的CCP模块,有各自的PWM输出引脚。

网友F:
你如果要CCP5引脚输出,就用CCP5的PWM模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