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3:pwm呼吸灯

楼主(2021-07-04):
实现pwm呼吸灯效果
1、pwm功能添加,打开mcc,根据如下配置,设置pwm输出到RC1引脚。

2、代码编写。

因为pwm为12bit,所以每1ms增加1,到0~4095时间太长,观察效果不好,
改为1ms ,PWM占空比增加2,这样往复循环,4s左右的呼吸灯。

pwm函数介绍
  1. PWM1_16BIT_SetSlice1Output1DutyCycleRegister();//设置占空比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MR0_DefaultInterruptHandler(void){
    // add your TMR0 interrupt custom code
    // or set custom function using TMR0_SetInterruptHandler()

    static unsigned short int tmr_cnt = 0;
    static unsigned short int pwm_duty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dir = 0;

    // clear the TMR0 interrupt flag
    PIR3bits.TMR0IF = 0;
    // Write to the Timer0 register
    TMR0H = timer0ReloadVal16bit >> 8;
    TMR0L = (uint8_t) timer0ReloadVal16bit;

    if (dir == 0)  //increase duty
    {
        pwm_duty+=2;
        if (pwm_duty >= 4095)
        {
             pwm_duty =4095;
             dir = 1;
        }
    }
    else          //decrease duty
    {
        pwm_duty -=2;
        if (pwm_duty > 60000)
        {
            pwm_duty = 0;
            dir = 0;
        }
     }
     PWM1_16BIT_SetSlice1Output1DutyCycleRegister(pwm_duty);
     PWM1_16BIT_LoadBufferRegisters();//使能占空比修改
     if(++tmr_cnt >= 1000)
     {
          tmr_cnt = 0;
          flag_1s = 1;
          //IO_RC1_Toggle();
     }
}

3、完整代码

网友A(2021-09-05):
PWM的占空比越大,那么释放的能量越高

网友B:
pwm控制呼吸灯 呼吸三次然后灯熄灭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C:
怎么用DA做呼吸灯?

网友D:
PWM调节光强?

网友E:
制作呼吸灯的C语言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F:
巧妙利用pwm原理

网友G:
PWM 输出比较模式吗

网友H:
可以直接使用单片机的PWM引脚

网友I:
做一个通过PWM来控制小灯的亮度

网友J:
每次PWM更新时都要使用判断来增或减,会大大影响程序效率。

网友C:
怎么通过修改PWM的占空比实现RGB灯的不同颜色

网友B:
两路PWM控制8盏LED呼吸灯

网友A:
怎么控制PWM从而实现呼吸灯效果

网友G:
过PWM可以非常简单方便地实现呼吸灯

网友F:
PWM波可以由GPIO口产生

网友E:
呼吸灯使用的光源类型一般是什么?

网友D:
以实现呼吸灯的效果

网友J:
DMA可以操作吗

网友I:
PWM调制数据从0取最大,再由最大到0,交替变化。

网友H:
设置好寄存器后就自动输出

网友K:
这么简单就配置好了?厉害厉害

网友L:
引用 网友B:
pwm控制呼吸灯 呼吸三次然后灯熄灭的程序怎么写

计数嘛,计数三次后关闭PWM。

网友A(2021-11-12):
是否支持动态呼吸灯?

网友J:
这个占空比是怎么调整呢

网友M:
可以使用dma吗?

网友N:
一般都是用定时器实现。

网友O:
有几路的pwm呢?

网友P:
CuriosityNano效果还不错。

网友Q:
pwm呼吸灯效果怎么才能看起来连贯呢

网友B:
CuriosityNano还可以申请码

网友C:
RC1引脚还有其他的功能吗

网友D:
pwm的引脚可以重映射吗

网友P:
CuriosityNano很棒呢。

网友R:
谢谢分享,最近刚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