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互感器采样电路分析

楼主(2021-07-04):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电流互感器的采样电路,不明白其中11脚发出方波信号,给电路中注入12V-0V方波信号的原因,此电流如何进行电流互感器的短路和断路检测的,其中互感器内阻30R。9脚也是个方波信号。

网友A:
11脚方波时检测到的是一个高电平则互感器开路,检测到的是一个低电平则互感器短路
9脚高电平给C21放电。当然,检测到的高低电平阈值要根据互感器电感,以及C21及跟C21串联的电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脚方波时检测到的是一个高电平则互感器开路,检测到的是一个低电平则互感器短路
9脚高电平给C21放电。当 ...

9脚为什么要给电容放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9脚为什么要给电容放电呢?

U8C, D6, R23, C21组成峰值保持,检测互感器出来的峰值,9脚以一定频率给一个高电平将C21的电放掉,检测的值更准确。

网友B:
峰值检测;
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取出该段时间内的电流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C, D6, R23, C21组成峰值保持,检测互感器出来的峰值,9脚以一定频率给一个高电平将C21的电放掉,检测 ...

好的,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