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01 如何实现300nA低功耗状态

楼主(2021-07-04):
时钟与IO都已屏蔽,halt模式下功耗仍然很大

楼主:
main函数 还有其他需要配置的吗
/* Clock configuration */
  CLK_Config();

  /* Timer configuration */
  TIM4_Config();
  Delay_Us(50000);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

  while(1){
    halt;
    nop();
    CLK_Config();
  }

网友A:
你一个很大,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B:
这是要问啥

网友C:
st的低功耗还没有接触过

网友D:
外设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