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L如何接8M有源晶振

楼主(2021-07-04):
ATMEGA64L如何接8M有源晶振

网友A:
直接接XTAL1脚

网友B:
烧录软件烧录时,按照厂家设置,会默认勾上兼容103,把这个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C:
干嘛要接有源晶振 ?用内部的RC振荡一般也够了。

网友D(2021-08-03):
有源晶振只需接其中一个引脚

网友E:
有源晶振的输出直接接XTAL1,XTAL2悬空或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