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办法遍历CPU卡中所有的DF和EF文件?

楼主(2021-07-04):
手上有一张CPU卡,复微的COS,查询操作手册发现,读取CPU卡的DF或者EF,必须指定文件名或者文件标识符,但是我不知道内部文件结构,也不知道文件名,有没有办法遍历CPU卡中所有的DF和EF文件?

网友A:
ST-LINK好像可以提取内部的HEX

楼主:
嗯,预料中的结果

网友B:
这俩文件是干什么的啊

楼主:
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C:
什么东东,怎么看不懂?现在年轻人都在玩啥?

网友D(2022-09-12):
加密的  没法读取

网友E:
CPU卡?一个主控吗还是个什么?

网友F:
没法读取吧

网友G:
不行,都是加密的吧

网友H(2023-02-22):
在MF 文件下可以建立各种DF 和EF 文件

网友I:
不清楚,有答案了可以回一下

网友J(2024-07-01):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K: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L: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K: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M: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N: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