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开关需要消抖吗

楼主(2021-07-04):
stm32f1,限位开关输入配置了外部中断,发现限位触发总是进两次中断。并且进入中断后延时读中断脚电平也错误,仿真单步又看不到问题示波器抓取引脚波形没有看到多次达到跳变电平,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定需要去抖的,消除干扰

网友B:
所有的硬开关都需要消抖,要么软件消要么硬件。

网友C:
需要消抖

网友D:
限位开关就是到了就不让再前进,没有必要消抖,只要有信号就停,无非是多停几次更安全,而加消抖,有可能不能及时停发生机械事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限位开关就是到了就不让再前进,没有必要消抖,只要有信号就停,无非是多停几次更安全,而加消抖,有可能不 ...

正解,不仅不用消抖,连中断也不需要,直接判断就行了

楼主:
哦哦,明白了,不过我这个上升沿下降沿都需要触发事件,现在做了简单的软件消抖,重复读几次

网友F:
示波器抓不到波形的话,我认为是没有必要消除抖动的,事实上我认为也没有抖动。

网友G:

既然是限位开关,进中断的第一句就是应该是关中断,然后停机,或者跳转去干别的了,怎么会二次进中断呢?

网友H(2021-08-13):

需要消抖,如果是外部中断的话,硬件上一定要并一个电容小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