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能做并口输出吗?

楼主(2021-07-04):
stm8s103f能做并口输出吗?

楼主:
stm8s103f驱动并口的lcd1602a,1602的数据是并口的,请问下,不加扩展芯片的前提下,可以驱动吗?

网友A:
肯定可以啦

楼主:
用4线接法吗?

楼主:
是不是直接高4位,具体怎么发送数据的?

网友B:
不加扩展就可以啊,不就是8bit吗?半个PORT

网友C:
多少位数据线啊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