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灵敏度

楼主(2021-07-04):
我用F103写了个FT5306触摸屏的程序,在触摸屏上直接呀一块玻璃触摸正常,但把玻璃垫高,让玻璃与触摸屏间隔一个多毫米就触摸不了了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除了设置08H寄存器的值,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整触摸屏的灵敏度?

网友A:
这个太高了,灵敏度也不行。

网友B:
你看看手机,那多么的薄,或者用一种电容触摸笔的材料做填充应该可以。

楼主:
你的意思是间隔一个多毫米无论怎么调也不灵敏吗?

网友C:
这种现象很正常吧

网友D:
有那个距离就差很多

网友E:
本来触摸屏的灵敏度就不是很高

网友F:
垫的还是不够高,多垫点,
楼主是要隔空打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