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个单片机向另一个单片机发送一组数据

楼主(2021-07-04):
就是一个单片机向另一个单片机发送一组数据,后者应该怎么接受数据呢?

网友A:
前者发送的数据存放在SBUF里,后者从SBUF里取数据。可以用中断来实现。

网友B:
一个好的通讯程序模块应该怎么写?

网友C:
指针会改变其他变量啊

网友D:
协议肯定要规定最大值

楼主: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网友E:
在一帧数据中一定要包含数据的长度,原机地址,目的地址,协议标示,最后还要有校验和,你才能保证数据收到要收的,并且是对的。。

网友F:
上位机先编写串口通讯即运用串口中断编写的发送程序,定义发送数据,准备发送。

网友G:
在从机上定义接受程序,通过调用存储器中的数据即可

网友H:
还需要一个通信协议,比如IIC协议、SPI协议、串口通信协议、单总线协议,都可以用在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定义一个通信协议

楼主:
两个单片机的时钟周期应该一致,也即通信双方能产生相同的传送速率。

网友I:
单片机串口只能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发送。。

网友J:
这个需要根据你的功能具体实现。

网友K:
可以使用指针接收数据,不过地址得确定。

网友L:
想问一下这个协议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M:
这个是在中断里面接收数据吗?

网友N:
查找一下双口RAM是怎么工作的,把他的时序执行到两个单片机上,就可以实现并行口线高速传输数据。至于速度决定于IO口线的速度。

网友C: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啊  虽然很简单

网友O:
当然是用中断啦

网友P:
这样的代码很多 楼主多看看就明白

网友F:
距离多远?怎么发收

网友Q:
用串口还是用IO?要求速度不高,直接用IO就可以。

网友R(2023-03-06):
当然这个要看通信原理的书。根据你产品的需要来定义你的帧数据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