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roteus 仿真stm32f103 mdk 可以联调吗?

楼主(2021-07-04):
proteus 仿真stm32f103 mdk 可以联调吗?

网友A:
联调不清楚,反正我记得Proteus里本身就可以调试软件。你可以看看他们自带的例子怎么做到的,直接有C代码

网友B:
到底什么是mdk呀 是keil上的吗

网友C:
proteus  这个软件 请问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D: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提示VSMARM 不支持f103芯片

网友E(2021-09-27):
可以的,前提是你在编译环境下生成的hex文件加载到proteus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