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调用需要包含什么头文件

楼主(2021-07-04):
PIC单片机里的 __delay_ms() 这个函数想调用需要包含什么头文件

网友A:
这个函数还是自己写吧

网友B:
简单的用NOP,精确的用一个定时器好了

网友C:
注意到过这个函数,是该同系列的那个头,不过好像光加个头不管用。

网友D:
加上#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UL

网友E:
这个4000000UL是4M的

网友F:
XC8不用调用头文件,只用定义#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UL频率,_XTAL_FREQ是时钟频率。
XC16要调用“libpic30.h”头文件,同样要定义#define FCY 10000000UL频率,FCY是指令频率。

网友G:
只需要xc.h就可以了,注意编译器用x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