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波形会消失

楼主(2021-07-04):
已连接仿真器,可以下软件跑得动有波形,但用镊子碰地,波形会消失

网友A:
感觉整个DSP死了,上电重下软件能正常跑

网友B:
看看硬件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C:
这是接地的问题的啦,检查下你的接地吧

网友D:
仔细检查电路的连接问题。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E:
这个问题的是不是接地的设计的有问题的?

网友F:
是不是产生了干扰,波形全部消失了吗?

网友G:
手上是不是有静电,带上手套再用镊子试试

网友H(2023-03-06):
检查一下电路中是否有寄生信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