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通用开发板AC781X评测】之CAN通讯测试

楼主:
    这块开发板是周五抽奖获得的,按要求要写测评。由于Autochips的芯片主要是针对汽车行业的,而汽车行业最常用的通讯总线就是CAN,这款开发板带有2个CAN口,且板子上已通过2个2.54mm的2芯插座将CAN通讯引出,非常方便对CAN口做测试。

给板子上电,发现只有LED1指示灯亮,且串口终端也无输出信息显示:

    或许板子里的出厂测试程序被擦除了吧,那就重新烧写程序。

   从二姨家的Autochips版块下载了CAN通讯例子程序,用keil打开例程,对CAN测试分为3块,本次测试只做基本的CAN通讯测试。

    CAN通讯还是比较简单的,设置好地址,波特率等就可以了,例程中在can.h头文件设置了发送地址430H。

    在can_basic.c中设置了波特率为500k。

    同时设置了待发送的数据帧:

    烧写程序前做下配置: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程序运行效果如下:

    连续发送2秒数据Led3指示灯闪烁)后,暂停2秒,再继续发送数据2秒钟,如此循环。

    上位机端CAN通讯接口做如下配置:

   通过串口终端运行接收程序:

ID显示的开发板设置的发送地址低8位:30H,也即10进制的48。

接收到的数据帧显示为10进制: 17 34 51 68 85 102 119 136,分别对应开发板发送的16进制数据:0x11 0x22 0x33 0x44 0x55 0x66 0x77 0x88。

网友A(2021-07-12):
现在都在升级CAN-F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在升级CAN-FD了

是的, 新型号的MCU基本带的是CANFD了.

网友B:
杰发有CAN-FD外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杰发有CAN-FD外设没

有, AC7801x有带1路CANFD.

网友C: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软件进行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软件进行测试的、

iMX6 ARM板上的arm-fsl-linux系统,支持CAN, 但还不支持CANFD.

网友D:
楼主是高手,我没有使用过这么高级的软件。

网友E:
通信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
AC781X是汽车芯片吗

网友F:
板载can吧

网友G:
将CAN通讯引出

网友H:
这个可以做回环测试吗

网友I:
有2个CAN口?

网友J:
要是针对汽车行业的

网友K:
可以移植erhtercat吧

网友L:
车行业最常用的通讯总线就是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