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单片机可以与手机APP通信吗?

楼主(2021-07-04):
主要用到那部分知识和芯片?

网友A:
用单片机驱动蓝牙或则WIFI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一直很好奇无线鼠标是通过什么传输数据的呢

网友C:
能无线通讯就行,本地蓝牙、WIFI,远程以太网、4G等

网友D:
蓝牙通信的。

网友E:
可以进行通讯,用到无线模块和蓝牙模块

网友F:
可以的,蓝牙就好了

网友B:
加蓝牙或者wifi模块吧

网友G:
买个蓝牙模块,可以实现

网友H:
看你数据量分析,小数据的话直接把蓝牙当串口用,你也可以进一步学习蓝牙的AT指令。

网友I:
用蓝牙模块很简单就与手机 通讯了,用串口就行

网友J:
可通过串口控制WiFi模块或者蓝牙模块,发送数据到手机端软件的串口流里面

网友K:
蓝牙模块,wifi模块都可以的。

网友L:
可以蓝牙通信。

网友M:
或者使用wifi模块。

网友N(2023-03-06):
可以,要找个通信模块,最简单的就是用USB转串口,接手机USB接口,此外还可以用蓝牙、wifi或者2G\4G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