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使用HAL库驱动RTC时钟及闹钟功能

楼主(2021-07-04):
本章实现效果:

RTC时钟获取
周期进行闹钟提醒(这个功能常用于周期性低功耗的需求,例如让RTC闹钟提醒事件的中断唤醒处于低功耗模式的单片机,让单片机采集完数据之后再次进入低功耗,这样周期执行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一)工程配置
我使用STM32F103RB这一款MCU,首先使用STM32CUBEMX创建工程,配置主时钟和RTC时钟,我板子上是使用的外部的32.768K晶振供RTC:

楼主:
配置了两个LED灯:

楼主:
配置调试下载接口为SWD(此步骤如果不配置,你使用stlink的话下载一次程序之后就再次下载就会找不到MCU):

楼主:
配置串口1:

楼主:
配置RTC时钟,激活日历和时钟源,这里我设置时间为2020年12月25日0点0分0秒,设置闹钟提醒的时间为3s:

楼主:
使能RTC闹钟提醒功能的中断:

楼主:
其他工程设置:

然后生成工程就可以了。

楼主:
(二)代码编写
重定向printf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p)
{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TXE) != SET);
    huart1.Instance->DR = ch & 0XFF;
    return ch;
}

HAL库获取RTC时间的函数有两个:

HAL_RTC_GetTime:获取时间
HAL_RTC_GetDate:获取日期
这两个函数的第三个参数是格式:RTC_FORMAT_BIN和RTC_FORMAT_BCD,BIN格式就是十六进制数值直接表示的时间数值,BCD格式就是用数值的十六进制面值表示时间数值,例如表示第24分钟的时候,BCD格式的分钟值就是0X24。

注意: 这两个函数调用是有先后顺序的,必须先调用HAL_RTC_GetTime然后在调用HAL_RTC_GetDate。

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函数设置时间:

HAL_RTC_SetTime
HAL_RTC_SetDate

楼主:
这里我简单的把时间设置的函数做了个封装:

#pragma pack(1)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ours;
    uint8_t Minutes;
    uint8_t Seconds;
    uint8_t WeekDay;
    uint8_t Month;
    uint8_t Day;
    uint8_t Year;
} rtc_time_t;
#pragma pack()

void RTC_GetTime(rtc_time_t* time)
{
    HAL_RTC_GetTime(&hrtc, (RTC_TimeTypeDef *)&time->Hours,   RTC_FORMAT_BIN);
    HAL_RTC_GetDate(&hrtc, (RTC_DateTypeDef *)&time->WeekDay, RTC_FORMAT_BIN);
}

void RTC_SetTime(rtc_time_t* time)
{
    HAL_RTC_SetTime(&hrtc, (RTC_TimeTypeDef *)&time->Hours,   RTC_FORMAT_BIN);
    HAL_RTC_SetDate(&hrtc, (RTC_DateTypeDef *)&time->WeekDay, RTC_FORMAT_BIN);
}

楼主:
覆写闹钟时间回调函数:

闹钟事件的中断设置,要看MCU支持的是秒中断还是时间中断,比如10X系列,要通过当前时间去设置下一次闹钟,而40X系列的可以直接设置时间。

void HAL_RTC_AlarmA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hrtc)
{
    RTC_AlarmTypeDef sAlarm = {0};
    rtc_time_t tim = {0};

        // 获取当前时间
    RTC_GetTime(&tim);

    sAlarm.AlarmTime.Hours = tim.Hours;
    sAlarm.AlarmTime.Minutes = tim.Minutes;
    sAlarm.AlarmTime.Seconds = tim.Seconds + 3;  /* 设置下次闹钟提醒时间是当前时间的3s之后 */
    sAlarm.Alarm = RTC_ALARM_A;

        // 再次启动闹钟中断事件
    if (HAL_RTC_SetAlarm_IT(hrtc, &sAlarm,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rintf("HAL_RTC_AlarmAEventCallback\r\n");
}

楼主:
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rtc_time_t tim = {0};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RTC_Init();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LED0_GPIO_Port, LED0_Pin);
        RTC_GetTime(&tim);
        printf("%02d/%02d/%02d %02d:%02d:%02d %d\r\n", tim.Year, tim.Month, tim.Day, tim.Hours, tim.Minutes, tim.Seconds, tim.WeekDay);
                HAL_Delay(1000);
    }
}

楼主:
(三)运行效果

网友A:
现在简单很多了,初始化和配置都可以用cube

网友B:
stm32自带的rtc怎么使用

网友C:
stm32 RTC时钟加个倒计时吧

网友D:
STM32的RTC为什么不能重新配置时间

网友E:
STM32的RTC能产生毫秒级的中断吗

网友F:
stm32的rtc与外界时间怎么校准的

网友G:
stm32 的rtc时钟必须用外部的晶振吗

网友H:
stm32f407 rtc时钟的地址怎么找

网友I:
stm32 rtc怎么设置闹钟时间

网友J:
stm32 rtc时钟可以用内部时钟吗

网友K:
stm32中systicks和rtc哪个比较准确

网友F:
RTC为什么使用LSE时钟源时间不走

网友E:
stm32 rtc时钟 多久设置一次合适

网友G:
stm32rtc时间以什么形式保存的?

网友D:
STM32的RTC,能做毫秒计时吗

网友J:
STM32 RTC 使用晶振是不是有很严格的要求

网友C:
用stm32设计实时时钟用内部rtc好还是时钟芯片好

网友K:
stm32中使用rtc怎么样设计rtc外围电路

网友I:
stm32怎么给rtc写入初值

网友H:
stm32 rtc能使用有源晶振吗

网友B:
stm32芯片自带的RTC和DS1302的实时时钟区别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