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6掉电模式会影响时间精度吗

楼主(2021-07-04):
SH79F166掉电模式会影响时间精度吗

楼主:
当用32768Hz晶振做时钟时候,定时器3定时1秒钟,每次进入掉电模式,1秒钟到时唤醒CPU,每次都会经过预热计时,请问这段时间的预热计时会影响定时时间的精度吗

网友A:
这个会累计吧

楼主:
是啊,比如用定时器3做时钟,每次唤醒都经过预热计时,经过几天后是否会累计出很大的误差?

网友B:
定时3的时钟源是32768HZ,不会影响的。

楼主:
那只用一个32768HZ晶振的时候,只能进入空闲模式,空闲模式唤醒时候的预热会影响定时精度吗?

网友C:
不会的,不会影响的。

网友D:
166上电狗就自己跑!哎呀,真是的

网友D:
你好!可以给我一份如何用串口下载的实例么  我使用串口总是提示通讯连接错误

网友E:
嗯,知道了,多谢

网友F:
只要做好校正就没有问题的,定时器本身就是由误差的,最好用RTC芯片。

网友G:
AD转换偶尔出现结果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