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使用HAL库手把手移植FreeRTOS10.4.1

楼主(2021-07-04):
(一)裸机工程创建

使用STM32CubeMX创建裸机工程:

这里我是用的芯片是STM32F103RBT6,时钟主频为72MHz,配置时钟树: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MTUzNDcxNTAz,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配置调试串口1: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MTUzNDcxNTAz,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配置两个LED灯:

由于FreeRTOS使用系统嘀嗒定时器当作心跳,HAL库也使用了这个定时器当作超时计数用,如果使用STM32CUBEMX直接加入freertos会提示SysTim定时器和freertos冲突,由于现在我们是手动移植freertos所以可以同时将systim用为hal库的超时定时器和和freertos的心跳。

楼主:
配置中断,注意这里一定要选择组4,也就是全部为抢占优先级: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MTUzNDcxNTAz,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输出工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MTUzNDcxNTAz,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MTUzNDcxNTAz,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二)移植FreeRTOS

解压FreeRTOS源码包有如下文件结构: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MTUzNDcxNTAz,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在Keil工程目录下新建FreeRTOS文件夹用于存放freertos的源码。

楼主:
拷贝FreeRTOS/Source/文件夹内的以下文件,放入keil工程目录FreeRTOS文件夹内,效果如下图: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MTUzNDcxNTAz,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在Keil中将FreeRTOS源码加入到工程内: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MTUzNDcxNTAz,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打开stm32f1xx_it.c文件,在头部添加FreeRTOS的三个函数导入:

extern void xPortPendSVHandler(void);
extern void xPortSysTickHandler(void);
extern void vPortSVCHandler(void);

楼主:
在函数SVC_Handler中添加函数调用:

楼主:
在函数PendSV_Handler中添加函数调用:

楼主:
在函数SysTick_Handler中添加函数调用:

楼主:
新建一个名为FreeRTOSConfig.h的文件,这是FreeRTOS的配置文件,这里我贴一个我配置的:

#ifndef FREERTOS_CONFIG_H__
#define FREERTOS_CONFIG_H__

/*
* 关于本文件宏的详细说明可参考:https://blog.csdn.net/zhzht19861011/article/details/50134883#
*/

// 设置为1使用抢占式,为0使用时间片轮转调度。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 设置为1使能低功耗tickless模式,为0保持系统节拍(tick)中断一直运行。
#define configUSE_TICKLESS_IDLE                 0

// 系统时钟主频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72000000

// 系统节拍中断的频率,即1s进中断的次数,配置为1000就是一秒进1000次中断,系统节拍就是1s。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1000

// 任务最大优先级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10

// 任务最小栈大小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64

// FreeRTOR堆空间大小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8192

// 任务名称最大长度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16

// 系统节拍计数器的变量类型,即定义portTickType是表示16位变量还是32位变量。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 设置为1允许任务调度,为0不允许(时间片耗尽才让出CPU使用权),该参数抢占式方式下才生效
#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 设置是否使用互斥量
#define configUSE_MUTEXES                       1

// 设置是否使用递归互斥量
#define configUSE_RECURSIVE_MUTEXES             0

// 设置是否使用计数信号量
#define configUSE_COUNTING_SEMAPHORES           0

// 设置可以记录的队列和信号量的最大数目
#define configQUEUE_REGISTRY_SIZE               10

// 是否使用空闲钩子函数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 是否使用TICK嘀嗒钩子函数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 是否使用栈溢出检查
#define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0

// 是否使用内存申请失败钩子函数
#define configUSE_MALLOC_FAILED_HOOK            0

// 是否使用软件定时器
#define configUSE_TIMERS                        1

// 设置软件定时器服务/守护进程的优先级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PRIORITY               3

// 设置软件定时器命令队列的长度
#define configTIMER_QUEUE_LENGTH                10

// 设置软件定时器服务/守护进程任务的堆栈深度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STM32的最低优先级
#define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15

// 能够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安全调用FreeRTOS API的中断最低优先级
#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1

#define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 4 )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4 )

// 将以下定义设置为1以包含API函数,或设置为0排除API函数
#define INCLUDE_vTaskPrioritySet                1
#define INCLUDE_uxTaskPriorityGet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ete                     1
#define INCLUDE_vTaskSuspend                    1
#define INCLUDE_xResumeFromISR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Until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                      1
#define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1
#define INCLUDE_xTaskGetCurrentTaskHandle       1
#define INCLUDE_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     0
#define INCLUDE_xTaskGetIdleTaskHandle          0
#define INCLUDE_xTimerGetTimerDaemonTaskHandle  0
#define INCLUDE_pcTaskGetTaskName               0
#define INCLUDE_eTaskGetState                   0
#define INCLUDE_xEventGroupSetBitFromISR        1
#define INCLUDE_xTimerPendFunctionCall          0

#endif  /* FREERTOS_CONFIG_H__ */

楼主:
修改main.c文件,添加头文件:

#include "FreeRTOSConfig.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楼主:
这里我创建了三个任务,任务一为led1灯每间隔500ms闪烁一次,任务二led2每间隔300ms闪烁一次,任务三为串口每隔1s打印一次helloworld。

void led1_task(void* arg)
{
    while(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8);
        vTaskDelay(500);
    }
}

void led2_task(void* arg)
{
    while(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D, GPIO_PIN_2);
        vTaskDelay(300);
    }
}

void print_task(void* arg)
{
    while(1)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HelloWorld\r\n", 12, 100);
        vTaskDelay(1000);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xTaskCreate函数参数说明:
        // 1、任务入口函数
        // 2、任务名称
        // 3、堆栈大小,单位word
        // 4、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5、任务优先级
        // 6、任务句柄

        // 创建任务led1灯任务
    xTaskCreate(led1_task, "led1_task", 64, NULL, 3, NULL);

        // 创建任务led2灯任务
        xTaskCreate(led2_task, "led2_task", 64, NULL, 4, NULL);

        // 创建串口打印任务
    xTaskCreate(print_task, "print_task", 128, NULL, 5, NULL);

        // 启动任务调度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 (1)
    {
    }
}

到此,移植完毕!

楼主,请问我的三个任务只执行了一遍就不执行了,但是只创建一个任务就可以重复执行这是为什么呢?应该如何解决呢,我是用的是FreeRTOS 202112.00

网友A(2022-10-07):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B: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C: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D:
stm32 跑 FreeRTOS 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网友E:
用STM32CubeMx创建的FreeRTOS可以运行多少个实例

网友F:
刚刚入门FreeRTOS,想问怎么在电脑上编译

网友G:
freertos和ucos哪个更适合于学习

网友H:
在STM32上跑FreeRTOS总是进入HardFault,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I:
对于stm32嵌入式系统软件,如何选择操作系统

网友J:
有没有在stm32l151上移植freertos

网友K:
stm32使用freertos的时候能不能使用定时器

网友L:
freertos 能移植 ucgui吗

网友M:
freertos可不可以链接c++编译的库

网友N:
移植freertos,程序中还需要使用看门狗吗

网友F(2023-02-04):
freertos 支持多少个相同优先级个数

网友O:
如何用stm32cubemx 设置 FLASH读写配置

网友P:
内存如果不够大,可能引起FreeRTOS运行异常。

网友Q:
有freertos系统的stm32怎么查看主频

网友R:
FreeRTOS堆分配大小对任务数的影响?

网友S(2023-03-10):
对于运行FreeRTOS的stm32,Flash的大小是多少?

网友M:
如何选择stm32的操作系统

网友L:
我还需要在程序中使用看门狗来应用到freertos吗

网友T(2023-06-01):
CPU 是能够让你的计算机叫计算机的核心组件,但是它却不能代表你的电脑,CPU 与计算机的关系就相当于大脑和人的关系

网友U: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

网友V:
脚本的功能很强大,可以做很多事情,虽然不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A: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W:
Git 是一种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

网友B: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X:
它导致设计复杂,代码可读性差

网友C: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X: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Y:
让该端口输出低电平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