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aardio 编程语言 上位机开发优选之一;

楼主(2021-07-04):
aardio 在诞生之初就设计了良好的架构与语法。正因如此,aardio 历经17年发展,日新月异,每一年都会带来大量的更新扩展,但仍然能保持最初简洁高效的结构与语法,即使是最早的 aardio 源代码仍然能不经修改在最新版本开发环境中完美运行。

楼主:
//aardio调用C语言函数
var code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C99 __VA_ARGS__
        #define dprintf(level, __VA_ARGS__) printf(__VA_ARGS__)

        int helloW (const wchar_t *msg)
        {
                   io_reopen(); //打开控制台窗口

                   int n = 10;//变量声明可以放函数中间
                   long long ln = 100;//64位整数(也就是aardio中的long),C99
                   char s[n]; //变长数组,C99 VLA

                   //C99标准引入了Designated Initializers特性使得数组、结构体和联合体的初始化更加灵活和方便。
                   struct { int x, y; } st[10] = { [0].x = 1, [0].y = 2 };
            int tab[10] = { 1, 2, [5] = 5, [9] = 9};

            //C99 compound literal
            int *p = (int []){ 1, 2, 3 };

                //GCC 数组初始化
                struct { int x, y; } st2 = { x: 1, y: 1};
                struct { int x, y; } st3 = { .x = 1, .y = 1};

                //GCC case ranges
                int a = 2;
                switch(a) {
                    case 1 ... 9:
                          printf("range 1 to 9\n");
                          break;
                    default:
                          printf("unexpected\n");
                          break;
            }

                //GCC __attribute__语句
                int a2 __attribute__ ( ( aligned(8) ) );

                return 0;
        }

****/
import win;
import console;
import tcc;

var vm = tcc(); //创建TCC编译器

vm.compile(code); //编译UTF8编码的C源码,必须使用最新版TCC扩展库

//调用C函数
var ret = vm.helloW('测试一下'u);
console.log( "C函数返回值", ret )

console.pause();

混合编程。

网友A:
用过一段,挺好的。国产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