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ebug时候可以看结构体变量吗?

楼主(2021-07-04):
比如结构体变量或者联合体变量,可以调试时候在keil里观察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仿真的时候添加到WATCH窗口

网友B:
只要可以添加进去的,就可以。编译后只要在汇编存在应该就行。

网友C:
在线调试,watch窗口可以看,但是不知道怎么串口打印出来

网友D(2023-03-06):
进入debug 模式,点右下角watch1,再<double-click or F2 to add>,输入要查看的结构体变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