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选型:求推荐一款可放大10MHz、50uV正弦信号的运放

楼主(2021-07-04):
本人想搭建一个放大10MHz以内50uV正弦信号的高频微伏信号放大电路,希望将50uV信号放大到10mV左右级别,可以考虑多块运放级联放大的方案,请问大神有没有合适的运放芯片型号推荐啊。

网友A:
可以找找 调频收音机用的 10.7MHz 中频放大 IC,比如TBA129、1018、7640。 轻松放大几个 uV 的信号。

网友B:
如果使用运放,要使用100MHz以上的运放。你的参数要求放大200倍,分两级放大,一级就是14.14倍,则BW要150MHz或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