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使用HAL库模拟SPI方式驱动W25Q128存芯片

楼主(2021-07-04):
1、模拟SPI方式的IO配置

楼主:
2、位带操作宏定义
//位带操作,实现51类似的GPIO控制功能
//具体实现思想,参考<<CM3权威指南>>第五章(87页~92页).
//IO口操作宏定义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0x40011A0C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0x40011E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0x40011E08

//IO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口!
//确保n的值小于16!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楼主:
3、HAL库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int32_t us)
{
    uint32_t delay = (HAL_RCC_GetHCLKFreq() / 4000000 * us);
    while (delay--)
    {
        ;
    }
}

void delay_ms(uint32_t nms)
{
        HAL_Delay(nms);
}

楼主:
4、W25QXX代码实现
头文件
#ifndef __W25QXX_H
#define __W25QXX_H
#include "main.h"

//W25X系列/Q系列芯片列表
//W25Q80  ID  0XEF13
//W25Q16  ID  0XEF14
//W25Q32  ID  0XEF15
//W25Q64  ID  0XEF16
//W25Q128 ID  0XEF17
#define W25Q80         0XEF13
#define W25Q16         0XEF14
#define W25Q32         0XEF15
#define W25Q64         0XEF16
#define W25Q128        0XEF17

extern uint16_t W25QXX_TYPE;                                        //定义W25QXX芯片型号

#define        W25QXX_CS        PCout(13)
#define        W25QXX_SCK       PCout(14)
#define        W25QXX_MISO      PAin(6)
#define        W25QXX_MOSI      PCout(15)

#define W25QXX_WP        PBout(13)
#define W25QXX_HOLD      PBout(14)

//
//指令表
#define W25X_WriteEnable                0x06
#define W25X_WriteDisable                0x04
#define W25X_ReadStatusReg                0x05
#define W25X_WriteStatusReg                0x01
#define W25X_ReadData                        0x03
#define W25X_FastReadData                0x0B
#define W25X_FastReadDual                0x3B
#define W25X_PageProgram                0x02
#define W25X_BlockErase                        0xD8
#define W25X_SectorErase                0x20
#define W25X_ChipErase                        0xC7
#define W25X_PowerDown                        0xB9
#define W25X_ReleasePowerDown        0xAB
#define W25X_DeviceID                        0xAB
#define W25X_ManufactDeviceID        0x90
#define W25X_JedecDeviceID                0x9F

void W25QXX_Init(void);
uint16_t  W25QXX_ReadID(void);                              //读取FLASH ID
uint8_t         W25QXX_ReadSR(void);                        //读取状态寄存器
void W25QXX_Write_SR(uint8_t sr);                          //写状态寄存器
void W25QXX_Write_Enable(void);                  //写使能
void W25QXX_Write_Disable(void);                //写保护
void W25QXX_Write_NoCheck(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
void W25QXX_Read(uint8_t* pBuffer,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NumByteToRead);   //读取flash
void W25QXX_Write(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写入flash
void W25QXX_Erase_Chip(void);                      //整片擦除
void W25QXX_Erase_Sector(uint32_t Dst_Addr);        //扇区擦除
void W25QXX_Wait_Busy(void);                   //等待空闲
void W25QXX_PowerDown(void);                //进入掉电模式
void W25QXX_WAKEUP(void);                                //唤醒
#endif

楼主:
源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w25qxx.h"

uint16_t W25QXX_TYPE = 0;

static uint8_t SPI_ReadWriteByte(uint8_t TxData)
{
    int i = 0;
    uint8_t RxData = 0;
    W25QXX_SCK = 0;
    for(i = 7; i >= 0; i--)
    {
        W25QXX_SCK = 0;
        if(TxData & (1 << i))
        {
            W25QXX_MOSI = 1;
        }
        else
        {
            W25QXX_MOSI = 0;
        }
        delay_us(1);
        W25QXX_SCK = 1;
        RxData <<= 1;
        RxData |= W25QXX_MISO;
        delay_us(1);
    }
    W25QXX_SCK = 0;
    return RxData;
}

楼主:
//4Kbytes为一个Sector
//16个扇区为1个Block
//W25Q128
//容量为16M字节,共有128个Block,4096个Sector

//初始化SPI FLASH的IO口
void W25QXX_Init(void)
{
    W25QXX_WP   = 1;
    W25QXX_HOLD = 1;
    W25QXX_CS   = 0;  /* 拉低选中 */
    SPI_ReadWriteByte(0XFF);
    W25QXX_CS   = 1;  /* 拉高取消 */
    W25QXX_SCK  = 0;  /* 时钟空闲为低电平 */
    W25QXX_TYPE=W25QXX_ReadID();//读取FLASH ID.
}

楼主:
//读取W25QXX的状态寄存器
//BIT7  6   5   4   3   2   1   0
//SPR   RV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SPR:默认0,状态寄存器保护位,配合WP使用
//TB,BP2,BP1,BP0:FLASH区域写保护设置
//WEL:写使能锁定
//BUSY:忙标记位(1,忙;0,空闲)
//默认:0x00
uint8_t W25QXX_ReadSR(void)
{
    uint8_t byte=0;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SPI_ReadWriteByte(W25X_ReadStatusReg); //发送读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byte=SPI_ReadWriteByte(0Xff);          //读取一个字节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return byte;
}

楼主:
//写W25QXX状态寄存器
//只有SPR,TB,BP2,BP1,BP0(bit 7,5,4,3,2)可以写!!!
void W25QXX_Write_SR(uint8_t sr)
{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SPI_ReadWriteByte(W25X_WriteStatusReg);//发送写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SPI_ReadWriteByte(sr);                       //写入一个字节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

楼主:
//W25QXX写使能
//将WEL置位
void W25QXX_Write_Enable(void)
{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SPI_ReadWriteByte(W25X_WriteEnable);         //发送写使能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

楼主:
//W25QXX写禁止
//将WEL清零
void W25QXX_Write_Disable(void)
{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SPI_ReadWriteByte(W25X_WriteDisable);  //发送写禁止指令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

楼主:
//读取芯片ID
//返回值如下:
//0XEF13,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80
//0XEF14,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16
//0XEF15,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32
//0XEF16,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64
//0XEF17,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128
uint16_t W25QXX_ReadID(void)
{
    uint16_t Temp = 0;
    W25QXX_CS=0;
    SPI_ReadWriteByte(0x90);//发送读取ID命令
    SPI_ReadWriteByte(0x00);
    SPI_ReadWriteByte(0x00);
    SPI_ReadWriteByte(0x00);
    Temp|=SPI_ReadWriteByte(0xFF)<<8;
    Temp|=SPI_ReadWriteByte(0xFF);
    W25QXX_CS=1;
    return Temp;
}

楼主:
//读取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ReadAddr:开始读取的地址(24bit)
//NumByteToRead:要读取的字节数(最大65535)
void W25QXX_Read(uint8_t* pBuffer,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NumByteToRead)
{
    uint16_t i;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SPI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SPI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8));
    SPI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
    for(i=0; i<NumByteToRead; i++)
    {
        pBuffer[i]=SPI_ReadWriteByte(0XFF);           //循环读数
    }
    W25QXX_CS=1;
}

楼主:
//SPI在一页(0~65535)内写入少于256个字节的数据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最大256字节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256),该数不应该超过该页的剩余字节数!!!
void W25QXX_Write_Page(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
{
    uint16_t i;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SPI_ReadWriteByte(W25X_PageProgram);              //发送写页命令
    SPI_ReadWriteByte((uint8_t)((Write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_ReadWriteByte((uint8_t)((WriteAddr)>>8));
    SPI_ReadWriteByte((uint8_t)WriteAddr);
    for(i=0; i<NumByteToWrite; i++)SPI_ReadWriteByte(pBuffer[i]); //循环写数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写入结束
}

楼主:
//无检验写SPI FLASH
//必须确保所写的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全部为0XFF,否则在非0XFF处写入的数据将失败!
//具有自动换页功能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但是要确保地址不越界!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CHECK OK
void W25QXX_Write_NoCheck(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
{
    uint16_t pageremain;
    pageremain=256-WriteAddr%256; //单页剩余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pageremain=NumByteToWrite;//不大于256个字节
    while(1)
    {
        W25QXX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pageremain);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
            pBuffer+=pageremain;
            WriteAddr+=pageremain;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减去已经写入了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256)pageremain=256; //一次可以写入256个字节
            else pageremain=NumByteToWrite;           //不够256个字节了
        }
    };
}

楼主:
//写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该函数带擦除操作!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uint8_t W25QXX_BUFFER[4096];
void W25QXX_Write(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
{
    uint32_t secpos;
    uint16_t secoff;
    uint16_t secremain;
    uint16_t i;
    uint8_t * W25QXX_BUF;
    W25QXX_BUF=W25QXX_BUFFER;
    secpos=WriteAddr/4096;//扇区地址
    secoff=WriteAddr%4096;//在扇区内的偏移
    secremain=4096-secoff;//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secremain=NumByteToWrite;//不大于4096个字节
    while(1)
    {
        W25QXX_Read(W25QXX_BUF,secpos*4096,4096);//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i=0; i<secremain; i++) //校验数据
        {
            if(W25QXX_BUF[secoff+i]!=0XFF)break;//需要擦除
        }
        if(i<secremain)//需要擦除
        {
            W25QXX_Erase_Sector(secpos);                //擦除这个扇区
            for(i=0; i<secremain; i++)                           //复制
            {
                W25QXX_BUF[i+secoff]=pBuffer[i];
            }
            W25QXX_Write_NoCheck(W25QXX_BUF,secpos*4096,4096);//写入整个扇区

        }
        else W25QXX_Write_NoCheck(pBuffer,WriteAddr,secremain); //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写入未结束
        {
            secpos++;//扇区地址增1
            secoff=0;//偏移位置为0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secremain;                                //写地址偏移
            NumByteToWrite-=secremain;                        //字节数递减
            if(NumByteToWrite>4096)secremain=4096;//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NumByteToWrite;                //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

楼主:
//擦除整个芯片
//等待时间超长...
void W25QXX_Erase_Chip(void)
{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QXX_Wait_Busy();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SPI_ReadWriteByte(W25X_ChipErase);                //发送片擦除命令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芯片擦除结束
}

楼主:
//擦除一个扇区
//Dst_Addr:扇区地址 根据实际容量设置
//擦除一个山区的最少时间:150ms
void W25QXX_Erase_Sector(uint32_t Dst_Addr)
{
    //监视falsh擦除情况,测试用
    Dst_Addr*=4096;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QXX_Wait_Busy();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SPI_ReadWriteByte(W25X_SectorErase);              //发送扇区擦除指令
    SPI_ReadWriteByte((uint8_t)((Dst_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_ReadWriteByte((uint8_t)((Dst_Addr)>>8));
    SPI_ReadWriteByte((uint8_t)Dst_Addr);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擦除完成
}

楼主:
//等待空闲
void W25QXX_Wait_Busy(void)
{
    while((W25QXX_ReadSR()&0x01)==0x01);                  // 等待BUSY位清空
}
//进入掉电模式
void W25QXX_PowerDown(void)
{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SPI_ReadWriteByte(W25X_PowerDown);        //发送掉电命令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delay_us(3);                               //等待TPD
}
//唤醒
void W25QXX_WAKEUP(void)
{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SPI_ReadWriteByte(W25X_ReleasePowerDown);        //  send W25X_PowerDown command 0xAB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delay_us(3);                                    //等待TRE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