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系列HAL库读写内部FLASH

楼主(2021-07-04):
测试环境:

  • STM32F103RB
  • 20KBytes RAM
  • 128KBytes FLASH

注:本章节代码只适合STM32F1系列!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MTUzNDcxNTAz,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头文件

/**
* @file  stmflash.h
*
* @brief Create by AnKun on 2019/10/10
*
*/

#ifndef STMFLASH_H__
#define STMFLASH_H__

#include "main.h"

/*======================================= 移植修改区 =======================================*/

/* FLASH大小:128K */
#define STM32FLASH_SIZE  0x00020000UL

/*======================================= 私有数据区 =======================================*/

/* FLASH起始地址 */
#define STM32FLASH_BASE  FLASH_BASE

/* FLASH结束地址 */
#define STM32FLASH_END   (STM32FLASH_BASE | STM32FLASH_SIZE)

/* FLASH页大小 */
#define STM32FLASH_PAGE_SIZE FLASH_PAGE_SIZE

/* FLASH总页数 */
#define STM32FLASH_PAGE_NUM  (STM32FLASH_SIZE / STM32FLASH_PAGE_SIZE)

/// 导出函数声明
void FLASH_Init(void);
uint32_t FLASH_Read(uint32_t Address, void *Buffer, uint32_t Size);
uint32_t FLASH_Write(uint32_t Address, const uint16_t *Buffer, uint32_t NumToWrite);

#endif // !STMFLASH_H__

楼主:
源文件

/**
* @file  stmflash.c
*
* @brief Create by AnKun on 2019/10/10
*
*/

#include "stmflash.h"
#include <string.h>

static uint16_t FlashBuffer[STM32FLASH_PAGE_SIZE >> 1];
static uint32_t FLASH_WriteNotCheck(uint32_t Address, const uint16_t *Buffer, uint32_t NumToWrite);

/// 初始化FLASH
void FLASH_Init(void)
{
        HAL_FLASH_Unlock();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ERR);
        HAL_FLASH_Lock();
}

楼主:
/**
* 读FLASH
* @param  Address 地址
* @param  Buffer  存放读取的数据
* @param  Size    要读取的数据大小,单位字节
* @return         读出成功的字节数
*/
uint32_t FLASH_Read(uint32_t Address, void *Buffer, uint32_t Size)
{
        uint32_t nread = Size;
        uint8_t* d = (uint8_t *)Buffer;
        const uint8_t* s = (const uint8_t *)Address;

        if (!Buffer || Address < STM32FLASH_BASE || ((Address + Size) >= STM32FLASH_END))
                return 0;

        while (nread >= sizeof(uint32_t) && (((uint32_t)s) <= (STM32FLASH_END - 4)))
        {
                *(uint32_t *)d = *(uint32_t *)s;
                d += sizeof(uint32_t);
                s += sizeof(uint32_t);
                nread -= sizeof(uint32_t);
        }

        while ((nread != 0) && (((uint32_t)s) < STM32FLASH_END))
        {
                *d++ = *s++;
                nread--;
        }

        return (Size - nread);
}

楼主:
/**
* 写FLASH
* @param  Address    写入起始地址,!!!要求2字节对齐!!!
* @param  Buffer     待写入的数据,!!!要求2字节对齐!!!
* @param  NumToWrite 要写入的数据量,单位:半字,!!!要求2字节对齐!!!
* @return            实际写入的数据量,单位:字节
*/
uint32_t FLASH_Write(uint32_t Address, const uint16_t *Buffer, uint32_t NumToWrite)
{
        uint32_t i = 0;
        uint32_t pagepos = 0;         // 页位置
        uint32_t pageoff = 0;         // 页内偏移地址
        uint32_t pagefre = 0;         // 页内空余空间
        uint32_t offset = 0;          // Address在FLASH中的偏移
        uint32_t nwrite = NumToWrite; // 记录剩余要写入的数据量

        /* 非法地址 */
        if (Address < STM32FLASH_BASE || Address > (STM32FLASH_END - 2) || NumToWrite == 0 || Buffer == NULL)
                return 0;

        /* 解锁FLASH */
        HAL_FLASH_Unlock();

        /* 计算偏移地址 */
        offset = Address - STM32FLASH_BASE;

        /* 计算当前页位置 */
        pagepos = offset / STM32FLASH_PAGE_SIZE;

        /* 计算要写数据的起始地址在当前页内的偏移地址 */
        pageoff = ((offset % STM32FLASH_PAGE_SIZE) >> 1);

        /* 计算当前页内空余空间 */
        pagefre = ((STM32FLASH_PAGE_SIZE >> 1) - pageoff);

        /* 要写入的数据量低于当前页空余量 */
        if (nwrite <= pagefre)
                pagefre = nwrite;

        while (nwrite != 0)
        {
                /* 检查是否超页 */
                if (pagepos >= STM32FLASH_PAGE_NUM)
                        break;

                /* 读取一页 */
                FLASH_Read(STM32FLASH_BASE + pagepos * STM32FLASH_PAGE_SIZE, FlashBuffer, STM32FLASH_PAGE_SIZE);

                /* 检查是否需要擦除 */
                for (i = 0; i < pagefre; i++)
                {
                        if (*(FlashBuffer + pageoff + i) != 0xFFFF) /* FLASH擦出后默认内容全为0xFF */
                                break;
                }

                if (i < pagefre)
                {
                        uint32_t count = 0;
                        uint32_t index = 0;
                        uint32_t PageError = 0;
                        FLASH_EraseInitTypeDef pEraseInit;

                        /* 擦除一页 */
                        pEraseIni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pEraseInit.PageAddress = STM32FLASH_BASE + pagepos * STM32FLASH_PAGE_SIZE;
                        pEraseInit.Banks = FLASH_BANK_1;
                        pEraseInit.NbPages = 1;
                        if (HAL_FLASHEx_Erase(&pEraseInit, &PageError) != HAL_OK)
                                break;

                        /* 复制到缓存 */
                        for (index = 0; index < pagefre; index++)
                        {
                                *(FlashBuffer + pageoff + index) = *(Buffer + index);
                        }

                        /* 写回FLASH */
                        count = FLASH_WriteNotCheck(STM32FLASH_BASE + pagepos * STM32FLASH_PAGE_SIZE, FlashBuffer, STM32FLASH_PAGE_SIZE >> 1);
                        if (count != (STM32FLASH_PAGE_SIZE >> 1))
                        {
                                nwrite -= count;
                                break;
                        }
                }
                else
                {
                        /* 无需擦除,直接写 */
                        uint32_t count = FLASH_WriteNotCheck(Address, Buffer, pagefre);
                        if (count != pagefre)
                        {
                                nwrite -= count;
                                break;
                        }
                }

                Buffer += pagefre;         /* 读取地址递增         */
                Address += (pagefre << 1); /* 写入地址递增         */
                nwrite -= pagefre;         /* 更新剩余未写入数据量 */

                pagepos++;     /* 下一页           */
                pageoff = 0;   /* 页内偏移地址置零  */

                /* 根据剩余量计算下次写入数据量 */
                pagefre = nwrite >= (STM32FLASH_PAGE_SIZE >> 1) ? (STM32FLASH_PAGE_SIZE >> 1) : nwrite;
        }

        /* 加锁FLASH */
        HAL_FLASH_Lock();

        return ((NumToWrite - nwrite) << 1);
}

楼主:
static uint32_t FLASH_WriteNotCheck(uint32_t Address, const uint16_t *Buffer, uint32_t NumToWrite)
{
        uint32_t nwrite = NumToWrite;
        uint32_t addrmax = STM32FLASH_END - 2;

        while (nwrite)
        {
                if (Address > addrmax)
                        break;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HALFWORD, Address, *Buffer);
                if ((*(volatile uint16_t*) Address) != *Buffer)
                        break;

                nwrite--;
                Buffer++;
                Address += 2;
        }
        return (NumToWrite - nwr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