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是什么定位的芯片?

楼主(2021-07-04):
刚发现还有L0系列的,这个算什么定位的芯片

网友A:
主要定位低功耗,低价位产品,且对速率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B:
低价低功耗。L代表低功耗,这个后面的数字从0到7,号越大越贵。

网友C:
低功耗版本的入门级。

网友D:
应该跟msp430G2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E:
L0好像比F1系列还要贵

网友F:
L应该是低功耗的意思

网友G:
一般都是用于低功耗设备,对MCU频率要求不高的。价格相对便宜

网友H(2023-03-06):
L0定位是低功耗,性能要求比较低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