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HAL库BH1750光强检测器驱动代码

楼主(2021-07-04):
#ifndef __LIGHT_H
#define __LIGHT_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delay.h"

//IO方向设置
#define SDA_IN()  {IIC_SDA_GPIO_Port->CRH&=0XFFFFFF0F;IIC_SDA_GPIO_Port->CRH|=(u32)8<<4;}
#define SDA_OUT() {IIC_SDA_GPIO_Port->CRH&=0XFFFFFF0F;IIC_SDA_GPIO_Port->CRH|=(u32)3<<4;}

#define IIC_SCL    PCout(8) //SCL
#define IIC_SDA    PCout(9) //SDA
#define READ_SDA   PCin(9)  //输入SDA
#define ADDR 0x23                        //0100011

#define BHAddWrite     0x46      // 从机地址+最后写方向位
#define BHAddRead      0x47      // 从机地址+最后读方向位
#define BHPowDown      0x00      // 关闭模块
#define BHPowOn        0x01      // 打开模块等待测量指令
#define BHReset        0x07      // 重置数据寄存器值在PowerOn模式下有效
#define BHModeH1       0x10      // 高分辨率 单位1lx 测量时间120ms
#define BHModeH2       0x11      // 高分辨率模式2 单位0.5lx 测量时间120ms
#define BHModeL        0x13      // 低分辨率 单位4lx 测量时间16ms
#define BHSigModeH     0x20      // 一次高分辨率 测量 测量后模块转到 PowerDown模式
#define BHSigModeH2    0x21      // 同上类似
#define BHSigModeL     0x23      // 上类似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8 REG_Address);
void Light_Init(void);
void bh_data_send(u8 command);
u16 bh_data_read(void);

//IIC所有操作函数
void IIC_Init(void);                //初始化IIC的IO口
void IIC_Start(void);                                //发送IIC开始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发送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IIC发送一个字节
u8 IIC_Read_Byte(u8 ack);                        //IIC读取一个字节
u8 IIC_Wait_Ack(void);                                 //IIC等待ACK信号
void IIC_Ack(void);                                        //IIC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NAck(void);                                //IIC不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Write_One_Byte(u8 daddr,u8 addr,u8 data);
u8 IIC_Read_One_Byte(u8 daddr,u8 addr);

#endif

楼主:
#include "bh1750.h"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8 REG_Address)
{
    IIC_Start();                  // 起始信号
    IIC_Send_Byte(BHAddWrite);    //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IC_Send_Byte(REG_Address);   // 内部寄存器地址,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 内部寄存器数据,
    IIC_Stop();                   // 发送停止信号
}

楼主:
void Ligh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使能GPIOD时钟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 PD6和7引脚置高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PIN_SET);

    // 初始化引脚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bh_data_send(BHPowOn);
    bh_data_send(BHReset);
    bh_data_send(BHModeL);                        //选择的是分辨率是4lx,测量时间是16ms的
    delay_ms(180);
}

楼主: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楼主: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楼主: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
    delay_us(1);
    IIC_SCL=1;
    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楼主: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楼主: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楼主: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 t<8; t++)
    {
        //IIC_SDA=(txd&0x80)>>7;
        if((txd&0x80)>>7)
            IIC_SDA=1;
        else
            IIC_SDA=0;
        txd<<=1;
        delay_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楼主: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 i<8; 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楼主:
void bh_data_send(u8 command)
{
    do
    {
        IIC_Start();                      //iic起始信号
        IIC_Send_Byte(BHAddWrite);       //发送器件地址
    }
    while(IIC_Wait_Ack());            //等待从机应答
    IIC_Send_Byte(command);          //发送指令
    IIC_Wait_Ack();                   //等待从机应答
    IIC_Stop();                       //iic停止信号
}

楼主:
u16 bh_data_read(void)
{
    u16 buf;
    IIC_Start();                       //iic起始信号
    IIC_Send_Byte(BHAddRead);         //发送器件地址+读标志位
    IIC_Wait_Ack();                     //等待从机应答
    buf=IIC_Read_Byte(1);              //读取数据
    buf=buf<<8;                        //读取并保存高八位数据
    buf+=0x00ff&IIC_Read_Byte(0);      //读取并保存第八位数据
    II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return bu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