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怎么用c进行编写

楼主(2021-07-04):
我想在单片机里把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但不知道怎么用c进行编写

网友A:
TH1=0xab,TL1=0xcd,把这四位的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

网友B:
0xff=255;
255/100=2//百位
255%100=55;
55/10=5...//十位

网友C:
LZ懂加权吗?
一个十六进制数,XnXn-1X......X0
转换成十进制: Xn*16^(n)+Xn-1*16^(n-1)+......+X0*16^0

网友D:
接收数据时输入端输入的是16进制,但是把它当做十进制数看的,然后如何把它的各个位给分离开,才能在数码管上显示已经输入的数?

网友E:
主要是明白除"/"和取模"%"的意思和用法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F:
是的 其实就是加权 Xn*16^(n)+Xn-1*16^(n-1)+......+X0*16^0

网友G:
楼主要显示什么吗?十六进制有ABCDEF

网友H:
面就要补0占位 转换为16进制是F

网友I:
16进制数的第0位的权值为16的0次方。。

网友J:
你用printf打印出来就是。如果是数码管,就除以10,100,1000,等。

网友K:
这个数据是用到什么上的?

网友L:
https://blog.csdn.net/qq_41221623/article/details/79597126
参考一下

网友M:
你格式化输出为%d就是十进制。

网友M:
你格式化输出x%就是16进制。

网友N(2023-03-06):
用除法和取模的方法分别取个十百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