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函数

楼主(2021-07-04):
unsigned int GetSystemTick()
{   unsigned int TempTick;
        GIE = 0;
        TempTick = Count_Tmr0Num;
        GIE = 1;
        return(TempTick);
}

这个是什么函数,为什么数据手册里没有这个资料,

网友A:
谁写的函数问谁就可以了

楼主:
函数不都是 void 申明的吗?  可以是 数据类型吗

网友B:
这个函数是需要返回值的int型。,void是不返回值的函数,你需要好好看看C语言

楼主:
我推荐的书不

网友C:
这函数与数据手册有什么关系

这就一函数而已,返回变量的值

楼主:
嗯    我现在理解了,有这方面的书推荐不

网友D:
C语言的书,网上大把的

网友E:
没啥特别的

网友E:
获取滴答时钟?

网友F:
获取系统时钟

网友G:
获取系统计时,一般用于任务调度

网友H:
获取系统时钟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