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上升沿触发它的触发电压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21-07-04):
上升沿触发它的触发电压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比如说TTL电平,是不是要5*90%=4.5V以上才算有一个触发呢?

网友A:
TTL我记得是2V左右吧

网友B:
问这个干嘛?datasheet 上没有吗?

网友C:
在TTL门电路中,把大于3.5伏的电压规定为逻辑高电平,用数字1表示;把电压小于0.3伏的电压规定为逻辑低电平,用数字0表示。

网友D:
在TTL门电路中上升沿是0—>1

网友E:
看datasheet上的Vih
5V的TTL的Vih至少要2V,CMOS要3.5V。

网友F:
不是达到这个值才会触发,而是达到这个值才是可靠的高电平,就单个器件来说,可能不到这个值就触发了。

网友G:
应该是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一个变化过程,高/低电平的定义一般datasheet 都有.

网友H:
这个,还需要一个时间,一般是几个CLK.

网友I:
不同的电平触发点不一样。TTL/CMOS/ECL等等

网友J:
芯片手册上有相关电气特性部分应该有说明的吧。

网友K(2023-03-06):
要看你的电源是多大了,一般是电平到了电源的0.7倍后,就是高电平,就会是个上升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