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奇葩的假货OPA27U

楼主(2021-07-04):
X宝上买了10片OPA27U,用了3片,全是坏的,测量芯片各脚间的阻值,全是开路,再测量一片没有用过的阻值,也全是开路。砸开一片OPA27,里面的芯片就是一个金属片,根本不是晶体,引脚也是悬空的,没有与任何地方连接。与商家联系,商家主动退款。

网友A:
说明商家也能被蒙了,他 也不知道。这种精密运放将近20元一片,造假有利润。

网友B:
OPA27U应该也不贵吧,比较通用的型号。
OP07常用很便宜。
OPA333之类的低压高精度运放也很好,也不贵呀。

网友C:
有利可图,这种芯片最好还是到嘉立创上面买,他们渠道更好,直接跟厂家、一级代理合作,某宝上都是良莠不齐,我买电源IC也被坑过

网友D:
这假得太离谱了吧

网友:
这位坛友也是厉害了,能把芯片敲开,以后遇到相同问题,我也敲开看看

网友E:
这叫有头脑的生意人

网友F:
现在都山寨人脑洞都这么大了

网友G:
这作假的也太水了吧,还花了不少心思去封装呢!直接最便宜的运放重新印字成贵的就可以冒充了。市场上大多数水货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H:
确实够奇葩,这造假成本也是够低的。。

国产小作坊封装sop8不是什么难事,,成本一条腿也就几分钱那种。

拿LM358替代,358不花钱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作假的也太水了吧,还花了不少心思去封装呢!直接最便宜的运放重新印字成贵的就可以冒充了。市场上大多数 ...

关键是封装便宜,,,国产sop8封装很便宜的, 小作坊就能做, 太常见的封装了,成本已经到底了, 可能1毛钱都不到,,

网友I:
开路还好了,没把8个脚都给你引到铁片上,上电就炸

网友J:
可以考虑用这芯片做防抄板设计

网友K:
利润促人歪门邪道铤而走险

网友L:
哈哈,没给你来个短路够好了,去嘉立创买吧。

网友M:
从前进货多少不了交收检验(抽样)这道关卡,严格的甚至还要作可靠性试验或破坏性试验,批量性的问题是难以蒙混过去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可以考虑用这芯片做防抄板设计

你这个想法真棒,好主意啊。

网友(2021-12-23):
我这边专业做OPA代理,基本全系列都有。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企鹅1299808646.我有一个颗类似OPA27。RS8661XK。如果低压5V使用,推荐MS8311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利润促人歪门邪道铤而走险

没错, 国内打价格战, 一般利润不高, 国外的芯片卖的特别贵, 小公司看中这一点, 所以各种造假,
就算高级造假做pin2pin兼容的设计, 也有钱赚, 没有办法

以前公司做国外的一款芯片的pin2pin兼容, 官方一颗14块人-民币, 我们即便测试做了6道测试, 一颗芯片6道测试加起来差不多用了一分钟吧, 才出厂, 平摊下来成本也才5块钱, , 我们卖13块, 如果按照工业级卖, 一颗差不多要60块钱了
你就说国外的芯片有多暴力吧, 老板怎么可能不动歪心思

网友K:
引用 网友M:
从前进货多少不了交收检验(抽样)这道关卡,严格的甚至还要作可靠性试验或破坏性试验,批量性的问题是难以 ...

现今少有设置入检(抽样)这道规规矩矩的关卡

网友O:
这种造假的就是犯罪,难道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惩治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