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PB4.5 不能作为输出用?

楼主(2021-07-04):
板子都做好了,画成控制继电器的功能了,没有不飞线的补救方法了吗?

网友A:
PB4是可以做PP输出的吧,PB5是没有PP输出

网友B:
你可以查下规格书。不能PP输出就需要上拉电阻了

楼主:
都不行啊,唉u

网友C: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STM8S,请你确认这个端口是不是OC输出的?

网友D:
如果是STM8S003,PB4,PB5是I2C接口,本身就是OD输出,只能灌入电流,如想输出电流,必须得接上拉电阻

网友E:
数据手册上怎么写的啊

网友F:
如果你不看数据手册,也不打样验证,以后还会翻船的。

网友G:
数据手册的输入输出属性一栏,描述很详细的了,真正的OD输出、不能PP输出。

网友F:
厂家手册上有描述这两个引脚哦,所以只能外加上拉电阻才能驱动高,但是注意电流大小哦

网友B:
一般设计硬件时都要看看引脚分配的内容

网友H:
没啥好办法吧

网友I:
程序没有调试通顺呢,竟然都打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