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函数定义的变量如何在主函数调用

楼主(2021-07-04):
STM32  串口中断接收函数定义的变量uint8_t  Receive_Data ,在主函数中已经声明为全局变量exten uint8_t  Receive_Data
主函数发送 Receive_Data 时   发送结果都是0,不知道时什么原因?

请把“调用”改成“访问”

网友A:
函数中定义的只能是局部变量,函数外定义才会是全局变量.
函数里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同名,则函数里这个变量作为局部变量处理.

网友B:
全局变量随便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定个全局变量这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中定义的只能是局部变量,函数外定义才会是全局变量.
函数里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同名,则函数里这个变量作 ...

有道理

楼主(2022-01-04):
问题已找到,主函数定义 uint8_t  Receive_Data,其他函数定义为 extern  uint8_t  Receive_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