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IC设备需要的线挺长,如何操作

楼主(2021-07-05):
因为之前使用的IIC设备线太长,读取设备数据容易出错,缩短线长就没问题,但是实际需要长线,这种情况如何处理,能在长线设备上良好的传输IIC数据

网友A:
将单IO信号转换成LVDS信号,提高传输距离。

网友B:
一楼所述正确,转换成差分信号。

网友C:
把i2c的速度调慢试试。

网友D:
三个方法,差分信号转换,降低I2C速度,使用屏蔽线。实测都可用

网友E:
你用的线缆太垃圾了。换成好一些的试试。比如超六类双绞线。

网友F:
i2c属于板载总线,最好不要长距离接线传输。
实在要这样做的,楼上的这些大佬说的都可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