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损坏的频率搞么?

楼主(2021-07-05):
jlink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坏?

是使用问题,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A:
先是卡死,慢慢的不能下程序,重启
然后就是换个新的
^_^

网友B:
之前用的V7,固件有出现过问题,重新刷固件就好了

网友C:
2010 年的JLINK V8现在还在用,就是固件会掉,重新烧写下就行了

网友D:
一般的话,问题不带,坏不了。
淘宝货,看诚信

网友E(2021-08-13):
正版Jlink一般不会坏哦,而且还维保一年,感兴趣可以去广州风标官网看看,他们是Segger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

网友F:
没用过正版,盗版的容易烧坏固件

网友G:
不坏的是真不坏,用了好几年了。
爱坏的是容易坏啊,隔三差五的说要重新烧个固件啥的

网友H:
正版的不容易坏,盗版的完全看运气,质量好的一直不坏,质量差的经常出问题

网友I:
基本上不会坏的,最多就是丢固件,重新烧录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