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变换...

楼主(2021-07-05):
比例变换在电路设计中常用,特别是滤波器设计。

特定类型的滤波器满足一定的特定条件,而通常给出其特定条件下的一组器件参数。具体设计时,利用这组器件参数,按一定的比例变换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实际器件参数。

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比例变换。

楼主:
比例变换

楼主:
上述可见,比例变换保持了电路某些特性的不变。

下面给出一例。

网友A:
看过我的视频,就是不一样了,有进步!!

附:不要一张口就是外行术语,那个叫【尺度变换】,不叫【比例变换】,不然以后别说你是我徒弟!

楼主:
注意上例中,遵循滤波器特性,先前给出了一组器件参数(通常采用简单的归一数值),而这组参数通常可以从相关设计手册中查到。

网友A:
我知道大师为何用如此生僻的术语----比例变换了,他是直接看英文翻译的:

Up  scaling  /expand  以及  down scaling / compress  在我们电路理论中是翻译成【扩展归一化】和【压缩归一化】,清华大学信号系统专家郑教授就是这么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