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归一化”...

楼主(2021-07-05):
最近看见有人提到所谓的“归一化”,看似很“专业”的样子。

如果你真的去了解其内容的话,可以发现其内空洞无物

楼主:
其实,那个所谓的“归一化”,实质就是电路理论中的比例变换。凡系统学过《电路分析》(或电路原理之类)的,必然知道这个变换。而这也是电路设计中必须掌握的常规知识。

为此,这里给出了相关简介:

比例变换...
https://bbs.21ic.com/icview-3145234-1-1.html

楼主:
这里要特别告诫那些学生或初学者们,想学东西是件好事,但必须要有最基本的甄别能力。

如果你不具备相关甄别能力,那么建议找些经典的教科书去系统地学习。虽然可能要花些时间,但最终会发现那绝对是值得的。

网友A:
哈哈,真搞笑,把老夫视频中内容抄一遍,跑去发个帖子,然后说人家的视频空洞,他的帖子言之有物!

老夫一直防着你。
当时开通公众号,老夫发现你偷偷摸摸进去了,于是老夫给其它用户打上标签,你的不给标签,于是你就接收不到老夫的**。

老夫做的这个视频是公开的,不注册的人也能看,于是老夫再次留了一手,以这个【归一化与尺度变换】为例,我只讲了1/3,还有2/3内容留着没说。

一边偷偷摸摸研究老夫的帖子、**和视频,然后一转脸又跑去骂师傅,这样无耻的徒弟,总能不防?

当然了,他学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60岁要退休了,学过之后只能跑21IC发帖吹吹牛,作用仅限于此。

网友B:
    哈哈哈,这老头那么搞笑啊,还玩潜伏?

网友C:
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D:
@HWM 你出来说一句话吧   你到底有没有偷偷跑过去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HWM 你出来说一句话吧   你到底有没有偷偷跑过去看视频?

那厮提到“归一”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你可以比较一下相关内容,至于甄别,自己去作吧。

网友E:
我看了xu大师的视频,觉得 讲的挺好的呀。
有视频比论坛看着舒服多了,其实论坛版面不适合写那些理论推导,看着太乱了,眼睛都累,比老师的PPT还费事。
视频可以看出讲课人的思绪,这点很好。

楼主:
其实,主题是比例变换(Scaling),本质是这个变换的某种不变性。所谓的“归一”并不重要。

在所引的那个帖子里的例子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

比例变换是电路原理课程中的内容,而电路设计(特别是滤波器设计)中也常用。

学一个东西,不明其本质及其应用背景,基本等于没学。

网友A:
9楼说要甄别,我就来完成这个光荣使命。

甄别之前,必须强调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抄别人**的技术,或者叫方法,就是不能原文一个字都不动照抄,否则通过论文查重系统,很容易就被查到,所以可以通过改变句序,例如同意变换的方法来避免被查到,例如把番茄改成西红柿。

第一个对比:

我说:

他说:

公式中煞有介事地加入K>0的限制,这是公牛挤奶,因为无源电路里没有负的电阻、电感和电容。

第二个对比:

我说:

他说:

比较可知,我用画图的方式来表达,他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

网友A:
这里不是说某些知识点就是哪一个人所有,地球人学过模拟电路的应该都知道。
而是说某些人太无聊了,他和我说的是一摸一样的东西,何来的别人是物,你的就物??
你要能说点新鲜的知识点出来,再下这个结论,或许能有点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