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VGJTAG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21-07-05):
最近用AT32F407VG做了一块板子,MDK下载程序出现 cannot acess memory,请问大致什么原因?
Feature(s) : RDI, GDB, FlashDL, FlashBP, JFlash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JTAG chain detection found 1 devices:
* JLink Info:  #0 Id: 0x4BA00477, IRLen: 04, CoreSight JTAG-DP
* JLink Info: Unknown DP version. Assuming DPv0
* JLink Info: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 JLink Info: AP[1]: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 JLink Info: AP[0]: AHB-AP (IDR: 0x24770011)
* JLink Info: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 JLink Info: AP[0]: Skipped. Could not read CPUID register
* JLink Info: Unknown DP version. Assuming DPv0
* JLink Info: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 JLink Info: AP[1]: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 JLink Info: AP[0]: AHB-AP (IDR: 0x24770011)
* JLink Info: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 JLink Info: AP[0]: Core found
* JLink Info: AP[0]: AHB-AP ROM base: 0xE00FF000
* JLink Info: CPUID register: 0x410FC241.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0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CoreSight components:
* JLink Info: ROMTbl[0] @ E00FF000
ROMTableAddr = 0xE00FF000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1:09:49
Load "G:\\dataSheet\\Artery AT32 MCU Pack_20210125\\BSP\\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2.9\\Project\\AT_START_F407\\Templates\\MDK_v5\\Objects\\Template.axf"
Internal DLL Error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1:10:00

网友A:
建议百度搜索一下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
多半是线没连接好

网友B:
链接不到芯片,检查一下线缆。

楼主:
是芯片的问题,换了一片代理商给的芯片好了。淘宝上买的芯片不行,还炒到50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