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IDE安装

楼主(2021-07-05):
1、下载MPLAB-IDE安装包

注意啊, 这个是MPLAB X IDE。。一字之差哦。。。

楼主:
2、下载编译器

这里根据自己的所用的平台芯片进行选择即可

楼主:
3、安装MPLAB-IDE

双击上面下载的MPLAB-IDE安装包进行安装

楼主:
语言最好默认使用英文,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中文

楼主:
设置安装目录,根据自己PC机情况进行设置

注意:不能有中文路径

楼主:
选择开发平台,默认全选,当然也可以单独选择,

全部安装的话会比较大,时间也较长,建议只安装自己所需要的即可

楼主:
点击next进行安装即可

楼主:
再来一张安装完的图片,你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4、安装编译器

双击上面下载的编译器安装包进行安装

点击next进行安装

楼主:
选择接受

楼主:
选择安装路径,最好和IDE开发环境安装路径一致,如不想修改默认即可

楼主:
最好勾选添加编译器到环境变量路径,不然还需要在IDE环境中手动添加,继续NEXT

楼主:
继续next进行安装

楼主:
5、检查编译器是否正确安装

在IDE环境中选择Tools->Options选项

楼主:
选择Embedded选项卡下的Build Tools页

楼主:
可以看到所安装的编译工具

说明:这里为了演示如何手动添加安装的编译工具,在上面第4步我并没有勾选添加到环境变量路径选项

手动添加编译工具

楼主:
选择编译工具路径(上面第4步所选择的安装路径)例如我的安装路径如下

点击Open进行选择

编译工具已经添加完成

网友A:
我是做电池保护板的,经常用这个软件,有好点的应用程序吗?我用的是PIC18F66K22,还有PIC18F25K22,PIC18F45K22

网友B:
这个帖子着实详细,很棒的哦。

网友C:
这玩意最难用,下载好了后,还要去github 下载他的各种封装库,驱动库,外设库,然后还要配置一大堆很乱的东西,最后重点WIN7 32位 4G装不了

网友D(2022-03-19):
楼主你的安装软件在哪里下载的啊 我在官网下 ,好慢 ,基本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