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keil仿真

楼主(2021-07-05):
下载程序正常,但跑起来就报这个错误
**JLink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
keil设置如下:
C:\Users\HXFZ_GAOCC\Desktop\111

网友A(2022-02-11):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仿真器通讯频率设置高了

网友C:
仿真器设置没看到

网友D: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你问问技术支持吧

网友E:
把这个问题复制下,然后网上找找答案啊?这样能快点儿

网友F:
感觉是是XPSR这个应该是1,然而它是0,你看看这个标志位是干什么的呗

网友G:
看看手册,你查查XPSR是什么标记

网友H:
估计是你操作错了吧,好像是这个标记有点儿问题,但是爆出是个警告,问题不大

网友I:
keil设置这个路径是什么意思

网友J(2022-03-14):
这个应该是你的主频高了,我测了一下好像高于100M就会出个问题

网友K(2022-07-18):
引用 网友J:
这个应该是你的主频高了,我测了一下好像高于100M就会出个问题

我满速跑也没出现过这个提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