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国产32位MCU在测量仪器中的优势应用

楼主(2021-07-05):
    基本资源:32位MCU,24pin,SSOP24,1.8~5.5V,48MHZ,64K flash,4K RAM,ADC 12bit,可支持最多17个触摸按键,4个大电流驱动管脚。

1、宽电压工作,支持1.8V-5.5V工作,支持低压产品,譬如锂电池供电产品,在电池极地电压下正常系统启动;
2、集成5周期32位除法器、单周期32位乘法器,在电机应用中,有效对电机算法加速;
3、DataFlash 与Programma Flash双总线,在实时存储数据时不打断系统程序运行。在电机、变频、监控等领域提高程序运行实时性。支持CRC校验,提高系统运行安全性,避免程序跑飞。.
4、支持低频启动。上电时低频启动,实现系统低功耗启动。在电池供电产品及小功率电源供电产品中,避免系统启动造成的电源电压抖动,提高系统运行平稳性。特别有高精度传感器应用的产品中,确保采样有效性。提升系统从启动到响应的速度。
5、 特色ADC
a、ADC带硬件比较器,可以做低速,精度高,可以触发ETCB ;
b、正负项参考,可以采集小于0.5V的负压,在电池电量检测,电机的相位检测等应用中,给产品设计带来便利,节省成本;
c、硬件过采样,可以通过牺牲AD的采样速度,来提高AD的采样位数,最高可以到16bit有效值ADC,在电池应用,高精度传感器采样应用中提高精度;
d、支持序列转换和单次转换,通过配置,可以实现采样2的N(n≤8)次方求平均,减少CPU和寄存器开销,提升系统运行效率。
6、独有的特色ETCB IP
 芯片内部主要IP事件触发特定操作,原先用软件中断实现的操作可以通过硬件方式实现,可以减少CPU的开销和确保响应实时性。在电机算法及响应实时性要求高的产品中,极大提高系统效率。
7、特色EPT功能,这些特色只有在价值10美金以上的高端DSP里才部分具有类似功能。
a、EPT 支持4个通道,每个通道2个数字比较器,每个比较强可以从4个比较值任选一个作参考。增加PWM输出波形的灵活性;
b、可以与其他Timer同步。在控制类、电机类产品中,更灵活配置。
c、三个独立的死区控制,可以输出三组6路互补PWM,每组的延时可以单独调整,每组的死区也可以单独调整,从而实现对mos管的精细化控制,实现功率的线性调整,在变频电热、电机调速等领域提升性能。
d、输出保护可以和系统错误联动,确保PWM输出安全性和及时性。
e、可以通过ETBC联动;
f、支持多事件捕捉。
8、2个WDT可以符合商用电器安全标准ClassB ,欧标,出口产品必须符合该标准。目前ClassB标准已经成为强制性标准,现有MCU产品的硬伤。
9、独有的SIO单线通讯口
a、可以实现单线通信,自定义私有协议,譬如华为快充充电器通信协议;
b、支持Dali协议。
10、特殊设计的内部电压参考源
内部参考对AD没有采样速度限制,驱动能力强。确保系统运行速度,特别是电池快充领域实现锂电池的信息实时监测,避免过冲、过热;电机应用中,避免ADC降速带来PWM波形不能实时调整,造成电机转速不稳、噪音大、扭矩突变。
11、特殊设计的TTL  通讯电平适配
TTL电平适配,与低压主控直接通讯,譬如蓝牙芯片,WiFi芯片,TWS耳机市场、IOT市场、手机市场,节省一颗价值0.8RMB的电平转换芯片。
12、特殊设计的GPIO
驱动能力和斜率调节,实现EMI控制,减少EMI辐射。减少CE等相关认证设计成本。

楼主:
    每周都有稳定到货,谢绝炒作,价格合理。可提供技术支持,只考虑靠谱、长期稳定项目,贸易商勿扰。
    qq:406773609

楼主:
AD转换精度高,读数方便。

网友A:
国产的MCU,ADC只有12位,精度能保证稳定吗?

网友B:
我试过AT32F421的ADC,最高采样速率下很稳定。
采样时一般要躲开通讯和PWM输出等操作

网友C(2021-08-05):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MCU,ADC只有12位,精度能保证稳定吗?

位数不是唯一因素

网友D:
国产单片机的ADC串扰严重,我就不提某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