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IC单片机的PWM波的简单调制+proteus仿真实现直流电机的启动

楼主(2021-07-05):
前言:该篇**主要是给刚入门的新人看的,自己也是昨天通过PIC 16F877A调出的一的PWM波。关于什么是PWM波我就不在赘述,这个需要小伙伴自己去查资料了。

主要内容:在这里主要是讲利用PIC单片机自身集成的硬件模块去调PWM波,而不是通过I/O口的模拟。

需要的一些工具:MPLAB X IDE(编程软件) proteus(仿真软件) 芯片手册。

1.我们需要了解的下图的意思。

从图可以看出,在TMR2与CCPRxH比较时,是用来复位的,意思是在计数值等于CCPxH时复位,(用来确定脉冲的宽度)。

在TMR2与PR2比较时,是用来置位,意思是在计数等于PR2时置位,也是将TMR2计数寄存器清零,并且反转CCPxpin的电平。完成一个周期的PWM波的产生。

楼主:
2.寄存器的介绍(自己使用过的,剩下需要自己去看芯片手册)

CCP1CON:

前两位设置位零即可,bit5,4是PIC 16f877a 10位分辨率的低两位。这个需要你根据你自己相应的PWM来取值。剩下四位,设置1100.

CCPR1L:

该寄存器,是10位分辨率的高8位,同样这个需要你根据你自己相应的PWM来取值。

CCPR1H:

该寄存器不要设置。

T2CON:

建议设置为:0x00.对于初学者这样设置比较简单。

楼主:
3.根据芯片手册上的操作步骤进行编程。

楼主:
4.proteus中搭建电路。

所选元件:

楼主:
5.计算PWM波的周期,占空比,和脉冲宽度。

公式:

例子:计算一个占空比为0.5,周期为0.256ms的PWM波。

由于对TMR2=0X00;所以预分频值为1.单片机的时钟为4MHZ(在PEOTEUS中可以设置的)

0.256*10^(-3)=(PR2+*4*1/(4*10^(6))得PR2=0XFF.

因为0.5的占空比,所以脉冲宽度为0.128ms。带入得(CCPR1L:CCP1CON<5:4>)=511=0B01 1111 1111

所以的到了寄存器CCPR1L=0X7F.CCP1CON=0XFF.

楼主:
6.编写程序(所编程的步骤严格按照第3步的步骤)

#include <xc.h>
void init();
void main(void) {
    init();
    TMR2ON=1;
    while(!TMR2IF);
    TMR2IF=0;
    TRISC=0XFB;
    while(1);
    return;
}
void init()
{
    TRISC=0XFF;
    TRISB=0X1F;
    PR2=0XFF;//
    CCP1CON=0X3C;//
    CCPR1L=0X7F;//这三个都是由先前的计算得来。
    TMR2IF=0;
    T2CON=0X00;
}

楼主:
7.运行结果显示

运行前:

运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