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IC16 F887 单片机 直流电机PWM调速 PID调速 PID算法

楼主(2021-07-05):
流电机PWM调速:使用将直流电机转速转换为脉冲频率,测量出电机的转速,与写入到单片机的EEPROM里的脉冲设定值进行比较产生偏差,若偏差为正值则电机减速,偏差为负值则加速,并在LCD上显示电机的转速与偏差值。设定值可以通过按键调整。

通过计数器采集到直流电机转速,然后和设定值对比。通过调节PWM占空比使得直流电机转速尽可能接近设定值,如下图。

楼主:
显示差速如图:

楼主:
要点如下图:

楼主:
驱动电机需要硬件。
为什么?电流太大。
常用的:L298N。
为什么L298N比U2003L好?因为U2003L开关速度太慢,跟不上PWM频率。

楼主:
修改直流电机转速原理是用PWM。
单片机里的PWM,通过寄存器固定好一个PWM周期。
然后调节PWM占空比,也就是高电平时间。
高电平时间越长,电机就转得越快。
电机惯性会让电机一直转,只是肯定的是高电平占空比越大,电机转动肯定更快。

楼主:
测量电机转速原理。
霍尔传感器是磁敏元件。在电机转盘固定一块磁铁,这样霍尔元件就能电机每转一圈,就能输出一个脉冲。
单片机里面有计数器,可以计数多少个脉冲,也就是多少圈。
单片机里面开一个定时器,定时1秒钟,看看1秒钟内电机转的圈数。

楼主:
PWM控制策略。
PID算法的思想是,如果当前转速和设置数值偏差大,那么就用很大变化的占空比更改去让电机转速快速到达目标值左右。
当当前转速和设置数值偏差不大,就微调占空比变化使得当前转速和目标转速相差无几。
一般if判断是否可行?没算法不可行,因为电机转速测量是滞后的,只用if会震荡!

谢谢教导

网友A:
pid怎么通过pwm调速

网友:
请教 如何用PID 进行直流电机转速调节

网友B:
PID输出量U(K)怎样与PWM值对应??

网友C:
如何来控制其占空比?

网友D:
怎样用汇编语言编写pwm电机调速程序

网友E:
PID计算出的调整值如何去控制快速PWM模式波的输出

网友F:
怎么添加PID算法控制直流电机

网友G:
PID是如何控制PWM脉冲

网友H:
PID+pwm怎样控制异步正反转

网友D:
怎样用PID控制直流电机的低转速运

网友C:
单片机控制PWM直流电机的程序

网友E:
怎样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所转动的角度?

网友B:
PID的计算值和PWM控制的占空比

网友F:
如何实现对直流电机的闭环控制

网友:
直流斩波调速和PWM调速是否相同

网友G:
控制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转速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A:
电机调压调速 和pwm调速有什么区别?

网友H:
实现电动机的PID恒速控制。

网友I(2023-06-06):
PID的调节步骤分几步?

网友J:
如何用PID 进行直流电机转速调节

网友K:
调速器PID怎么解释

网友L:
速度的pid参数设置范围是多少

网友M:
可以精确控制的一种算法

网友N:
电机的闭环控制一般选用什么PID

网友O:
pid调速比例作用是能迅速作用但是有余差,积分作用比较缓慢但是可以消除余差,微分作用一般应用比较少,常用于滞后比较大的情况,具有超前调节的作用。

网友G:
如何实现变频调速的方法

网友E:
模糊控制自适应PID控制律设计

网友:
使用pid算法可以实现精确控制吗

网友P:
pid算法输出的是什么值,如何实现电机调速

网友Q(2023-08-03):
如何使用pid控制直流电机的低速处理

网友R:
如何添加pid算法来控制直流电机

网友S:
如何控制PWM脉冲是pid

网友T:
怎么来节制其占空比?

网友U:
如何用汇编语言编写PWM电机调速程序

网友V(2023-09-05):
直流斩波调速和PWM调速是一样的吗

网友W:
pid输出u (k)如何对应于PWM值?

网友X:
如何根据pid计算的调整值控制快速PWM模式波的输出

网友Y:
实现电动机的pid恒速节制。

网友Z:
单片机控制PWM直流电动机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