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IC16 单片机 LCD1602 驱动 程序 PIC16F877A PIC16F887

楼主(2021-07-05):
先上一个图看看:

楼主:
/* LCD显示相关 */
#define DATA        1                                                       /* LCD写数据时为1 */
#define COM        0                                                       /* LCD写命令时为0 */
#define LINE1        0b10000000
#define LINE2        0b11000000

#define LCD_E        RD6
#define LCD_RW        RD5
#define LCD_RS        RD4
void LCD_WRITE_4( unsigned char R1, unsigned char FLAG );
void LCD_WRITE( unsigned char R1, unsigned char FLAG );
unsigned char LCD_READ( void );
void LCD_BUSY( void );
void LcdWriteChar(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s );
void lcd_dispaly_str(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s );
void LCD_CSH( void );
/* LCD写4位命令 */
void LCD_WRITE_4( unsigned char R1, unsigned char FLAG )
{
        LCD_RW        = 0; NOP();
        LCD_RS        = FLAG;
        PORTD        &= 0xF0;
        LCD_E        = 1; NOP();
        PORTD        |= R1;
        NOP(); NOP();
        LCD_E        = 0; NOP();
        LCD_RS        = 0; NOP();
        PORTD        &= 0xF0;
}

楼主:
/* LCD写命令 */
void LCD_WRITE( unsigned char R1, unsigned char FLAG )
{
        unsigned char R2;

        LCD_BUSY();
        LCD_RW        = 0; NOP();
        LCD_RS        = FLAG;
        R2        = (R1 >> 4) & 0x0F;
        PORTD        &= 0xF0; NOP();
        LCD_E        = 1;
        PORTD        |= R2;
        NOP(); NOP();
        LCD_E = 0;

        R2        = R1 & 0x0F;
        PORTD        &= 0xF0; NOP();
        LCD_E        = 1; NOP();
        PORTD        |= R2;
        NOP(); NOP();
        LCD_E        = 0; NOP();
        LCD_RS        = 0; NOP();
        PORTD        &= 0xF0;
}

楼主:
/* 读LCD状态 */
unsigned char LCD_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1;
        TRISD        = 0x0F;
        LCD_RS        = 0; NOP();
        LCD_RW        = 1;
        NOP(); NOP();
        LCD_E = 1;
        NOP(); NOP();
        NOP(); NOP();
        R1        = 0;
        R1        = (PORTD << 4) & 0xF0;
        LCD_E        = 0;
        NOP(); NOP();
        NOP(); NOP();
        LCD_E = 1;
        NOP(); NOP();
        R1        |= (PORTD & 0x0F);
        LCD_E        = 0; NOP();
        LCD_RW        = 0;
        TRISD        = 0x00;
        return(R1);
}

楼主:
/* 检测LCD是否忙 */
void LCD_BUSY( void )
{
        unsigned char R1;
        do
        {
                R1 = LCD_READ();
        }
        while ( (R1 & 0x80) == 0x80 );
}

楼主:
/* 写字符 */
void LcdWriteChar(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s )
{
        if ( y == 0 )
        {
                LCD_WRITE( 0x80 + x, COM );
        }else {
                LCD_WRITE( 0xC0 + x, COM );
        }

        LCD_WRITE( s, DATA );
}

楼主:
/* 写字符串 */
void lcd_dispaly_str(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s )
{
        if ( y == 0 )
        {
                LCD_WRITE( 0x80 + x, COM );
        }else {
                LCD_WRITE( 0xC0 + x, COM );
        }

        while ( *s )
        {
                LCD_WRITE( *s, DATA );
                s++;
        }
}

楼主:
/* LCD初始化 */
void LCD_CSH( void )
{
        TRISD = 0x00; /* RD方向输出 */

        __delay_ms( 20 );

        LCD_WRITE_4( 0b0011, COM );
        __delay_ms( 5 );
        LCD_WRITE_4( 0b0011, COM );
        __delay_ms( 10 );
        LCD_WRITE_4( 0b0011, COM );
        __delay_ms( 10 );

        LCD_WRITE_4( 0b0010, COM );

        LCD_BUSY();
        LCD_WRITE( 0b00101000, COM );
        LCD_WRITE( 0b00001100, COM );
        LCD_WRITE( 0b00000001, COM );
        __delay_ms( 2 );
        LCD_WRITE( 0b00000110, COM );
}

楼主:
/* 游标闪烁 */
void SetCurPosition(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x & 0x0f;
        y        &= 0x01;
        if ( y )
                temp |= 0x40;  /* 如果在第2行 */
        temp |= 0x80;

        LCD_WRITE( temp, COM );
        LCD_WRITE( 0x0f, COM );
}

楼主:
/* 关游标 */
void LCD_DELET_CUR_P( void )
{
        LCD_WRITE( 0x0c, COM );
}

楼主:
使用:

        LCD_CSH();
        lcd_dispaly_str(0,0,"dasdas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