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ungFu--ChipOn-脱机烧录

楼主(2021-07-05):
1.准备工作
需要安装上位机软件ChipON PRO KF8 +hex文件+Kunfu烧录器

1.1 安装ChipON PRO KF8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完成 (路径可以更改盘符)
注意安装完成时几个勾选

楼主:
2.连接好烧录器,和电脑连接,和产品的烧录口连接,不需要供外部电源

3.打开ChipON PRO KF8软件

3.1选择菜单栏-文件-加载文件

楼主:
3.2芯片型号选择

楼主:
会出来一个弹框,点击确定就好

楼主:
3.3烧录选择“编程”即可

楼主:
注意:控制台信息如果像上图一样显示红色错误,尝试点击复位编程器,或者重新插拔USB

网友A:
这个只支持DIP封装的?

网友B:
很棒的分享,了解一下

网友C:
直接放上烧录器就可以烧录吗?

网友D:
如果脱机可以直接烧录贴片的就好多了。

网友E(2022-04-15):
楼主理解什么叫脱机吗

网友F:
这不叫脱机啊

网友G(2022-05-16):
脱机烧录用什么烧录器

烧录器还是要的,是不要PC

网友H:
楼主有软件安装包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