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第一次使用国产芯片--ChipOn

楼主(2021-07-05):
1 下载相关资源并安装IDE

在开发中资源中,找到KungFu8 集成开发环境。之前下载过版本是老的,现在最新是5月份的。

安装完后:

楼主:
2 打开一个例程,开始学习chipon

2.1  双击例程中的exe,会弹出选择workspace的路径,关联一个本地的workspace即可打开IDE2.2.打开后是空白的工作区,点击文件-导入;将例程选中就可以打开上图这个工程。

楼主:
2.3 右键选中工程KF8A100FTN_PWM1_2,选择构建项目会开始编译,编译成功后就能在release目录下面看到新生成的hex文件。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2NzZG5SR0I=,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这样就简单熟悉了IDE的操作了,可以开始干正事了!

楼主: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chipon的IDE是基于eclipse的,所以如果用过NXP的Codewarriar 11.0 或是其它类似的IDE,可以重新创建一个工程,应该问题不大(文件-新建-KungFu8项目-选择语言c-选择芯片类型-会有一个配置字设置界面出来,感觉风格和microchip的芯片很像-完成一个空白项目的创建,下图为例)。

楼主:
3 学习下demo例程

3.1 初始化时钟+GPIO+PWM

配置晶振;配置端口的输入输出;设置PWM是8 bit/16 bit

3.2 周期性修改占空比,这个例程还没有时钟中断,任务的周期靠的delay来实现。

综上,使用KF8A***系列的单片要做好,读datasheet的准备;类似早些年PIC芯片一样要纯手工编写代码了。

网友A:
兄弟,请教一下,是怎么下载程序的?我的KF32不知道怎么下程序?

@童话伤城 :我搞定了。差不多几个小时就搞定了。IDE有一个使用手册,是中文的。在IDE的任务栏中点击-帮助-打开IDE使用文档。然后看一遍这个文档,跟这个文档做一遍,基本上就会用这个IDE了。
你搞定了么,我下载程序没有运行

网友B:
能在一楼一次性写完吗?

网友C:
哈哈,在一楼一次写完不是我的风格

网友D:
chipon是车规级的应该不错

网友E:
国产里面位数不多的车规级芯片

网友F(2021-08-12):
引用 网友A:
兄弟,请教一下,是怎么下载程序的?我的KF32不知道怎么下程序?

在debug时会自动下载程序,前提是你设置好jlink或其他调试工具

网友G:
希望把编译器做好点。。。。

网友H:
感谢分享啊,看起来很容易上手。

网友I:
学习下,看看好不好上手

网友J:
第一次使用,就弄的这么详细,点赞。

网友K:
给大神点赞,很棒的

网友L:
ChipOn哪个芯片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2 打开一个例程,开始学习chipon2.1  双击例程中的exe,会弹出选择workspace的路径,关联一个本地的workspa ...

这个是什么开发的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2.3 右键选中工程KF8A100FTN_PWM1_2,选择构建项目会开始编译,编译成功后就能在release目录下面看到新生成 ...

这个是什么开发软件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chipon的IDE是基于eclipse的,所以如果用过NXP的Codewarriar 11.0 或是其它类似的IDE,可 ...

eclipse安装太大了。

网友P:
支持公开的编译器吗

网友Q:
国产芯片性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chipon的IDE是基于eclipse的,所以如果用过NXP的Codewarriar 11.0 或是其它类似的IDE,可 ...

chipon的IDE速度快吗

网友R:
不太习惯这个编译环境。

网友S:
什么时候keil能支持呢

网友T:
这个软件编译速度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