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RCT6使用6路ADC同时采集吗?

楼主(2021-07-05):
我在使用这款芯片的时候,同时采集的时候,会有一个时间差,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规避,
使用的是DMA模式进行的。

网友A:
你外部滤波电容偏大了吧

网友B:
你是指同时还是同步?

网友C:
当采用规则组对几个通道采集的时候,本身采集不是并行的,而是串行的,但是这个时间很短很短,以ADC的CLK来计算。所以在使用多个ADC通道的时候,我们会开启SCAN模式。不知道你说的时间差,是指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