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中断的话,一般优先级原则是什么

楼主(2021-07-05):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3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4.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就是这里,
设置优先级,有没有什么诀窍
如果只是两三个的话,
随便搞搞就好了,
一旦用的中断多了,就又迷茫了

网友A:
我觉得优先级原则应该取决你的具体应用场景,

如果嵌套多的话,注意下堆栈大小的配置。

网友B:
优先级肯定第一考虑你的任务需求

网友C:
按自己的任务重要程度,执行时间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优先级原则应该取决你的具体应用场景,

如果嵌套多的话,注意下堆栈大小的配置。

恩,确实要结合应用场景,
就是一多了,就感觉突然复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确实要结合应用场景,
就是一多了,就感觉突然复杂了

那么多的中断优先级给你选择,还是很好定义的,自己要捋清楚逻辑就好。

网友E:
应该是你具体的应用场景把

网友F(2023-03-06):
先响应优先级高的中断请求,再响应优先级低的中断请求

网友G(2023-07-19):
优先级原则应该取决你的具体应用场景

网友H:
如果嵌套多的话,注意下堆栈大小的配置。

网友I:
恩,确实要结合应用场景,

网友J:
就是一多了,就感觉突然复杂了

网友K:
那么多的中断优先级给你选择,还是很好定义的,自己要捋清楚逻辑就好。

网友L:
就按任务的重要程度来呗

网友M:
先响应优先级高的中断请求,再响应优先级低的中断请求。

网友N:
不同等级得中断源同时申请中断时,先响应高优先级再响应低优先级,低优先级中断请求不能打断高优先级服务,但高可打断低中断服务,实现中断嵌套

网友O:
高优先级中断可以打断低优先级中断,但低优先级中断不能打断高优先级中断

网友P:
这个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如果顺序执行就行,那就设置相同的优先级,谁先来就执行谁,如果有一些事件必须及时处理那就把他的优先级设置高点,这样高优先级时间可以优先执行,可能涉及中断嵌套,还要注意抢占过程中变量的变化是否会影响低优先级的运算

网友Q:
要结合应用场景考虑

网友R:
单片机都有专门的中断控制寄存器,用于配置中断的优先级。这些寄存器通常包含一个或多个位,用于表示某个中断源的优先级。通过设置这些位,可以控制哪个中断源在特定条件下优先得到响应。

网友S:
中断源有几个?

网友T:
单片机中断是如何排列顺序的?

网友U:
在使用特定型号的单片机时,需要参考其数据手册

网友V:
系统默认的优先级:外部中断 、定时器中断 串口中断。

网友W:
系统默认优先级最高的几个中断源会被启用

网友X:
如果多个同优先级的中断同时请求,可以按照它们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处理。

网友Y:
当多个中断同时发生时,具有最高优先级的中断会首先被处理。这样可以确保系统及时响应紧急或重要的中断请求。

网友Z: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中断的优先级,以实现特定的功能。

网友AA(2023-08-19):
最重要的应用优先级当然最高了

网友AB:
重要的任务优先级高

网友AC:
中断运行的时间也很重要,实际项目中中断并没有多开中断

网友AD:
我都是2抢占2响应

网友AE(2023-10-20):
取决于你具体的应用场景

网友AB:
先响应紧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