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电压采集没有问题,温度采集有问题?

楼主(2021-07-05):
电压采集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温度采集会出现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内部温度?

网友B:
多排查下外围电路。

网友C:
什么意思?用的NTC测温?

网友D:
采集内部温度传感器要注意Vref脚有接好没,切记不要浮空。

网友E:
不都是ADC么?
应该没啥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