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已解决】请教一下各位,KF32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21-07-05):
小弟手头上有一块官网的KF32F350的开发板,跟着例程成功编译出hex文件了。
但是点击那个下载的按钮,出现下列报错。

本来以为是下载器没提供的电源的原因,然后用USB给开发板供电,再次尝试。

还是失败,不知道是硬件上哪里的问题?用的是SPCLK ,SPDAT,GND,VDD这个在线下载的。
而且我的下载器一直闪“忙”灯。

网友A:
SW端口可能被程序设置成其他用途了,连上NRST引脚再试

网友B:
是不是SWD的IO被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WD的IO被复用了

不是,是下载程序之前要复位下载器。
手册上写了要复位下载器,但是没写怎么复位。。。我找了好久才发现要点一下编程-自动刷新编程设备。
刷新了之后就能够下载了。

网友C:
这个不是在线下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在线下载么

是在线下载。